10元一个的网线测试仪靠谱么,商家是靠什么赚钱的

楼主(2024-04-20):
手上有个10元的网线测试仪,用2节七号电池供电,挺好用。但是最近好像不灵了 网线明明是好的,但是一测总是有1个灯不亮,害我损失了好几个水晶头为何会这样?是不是网络测试仪的RJ45母口氧化导致测试结果不准?
这种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A:
这个东西,丰俭由人,上下浮动比较大。

我们手里的福禄克,能对网线进行6类认证,能测距离,衰减啥的。要个几十W。光开机要半天,还要预热下。

所以,10块钱的东西,不好用就扔了就行。

这个玩意靠个手感,做熟练了,拿眼看看就成。

网线头这个的关键是头要好。这个不用说了。
最关键的是那把钳子。国产的几十块的钳子,前面是个轴,压的时候先压一边,必然导致铜片是歪的,并且两头的压力不一致。

那个好的压线钳,要上千块了。

网友B:
极大可能是LED坏了,换一粒同颜色、同亮度的led即可!

网友C:
10元的我也买过一个,能用,但是用多几次后,测试不通的时候是真的不通还是假不通,就不好说了,我拆开看了,怀疑是RJ45头用的材料太差,个人感觉换掉后会稳定很多

网友:
工具类的东西,买好的,绝不吃亏。
耗材类的东西,看情况,有时候差一点的东西也可以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极大可能是LED坏了,换一粒同颜色、同亮度的led即可!

led是好的,用手使劲按住水晶头,检测仪的灯都能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元的我也买过一个,能用,但是用多几次后,测试不通的时候是真的不通还是假不通,就不好说了,我拆开看了 ...

检测仪拆开后,怎么看出RJ45母头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丰俭由人,上下浮动比较大。

我们手里的福禄克,能对网线进行6类认证,能测距离,衰减啥的。 ...

福禄克网线测试仪价格要几十万?这机器的个头多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福禄克网线测试仪价格要几十万?这机器的个头多大?

大概有一台笔记本那么大,厚度,有5厘米差不多吧,型号忘记了。福禄克和安捷伦有好几款,价格也不同。
我用这个,不只是能测量电缆,关键还能抓取网络上的数据,是网络分析仪。平时很少用,遇到极端问题的时候会用的。

单纯的福禄克,测网线的,大概几千到万的级别,不带网络分析。

你那个确定是RJ45头不好的话,你可以换一个,不过多层板,焊接挺麻烦的。

其实你观察下那个铜片和双绞线的连接就能知道压的好不好。
那个铜片底下是个开口的,还有2个爪子,卡到双绞线上的时候,连破皮,加卡牢。
你从RJ45头的反面能看到那2个爪子漏出来,并且双绞线卡到中间,就对了。
现在出的RJ45头质量堪忧,要用好的。网线质量也堪忧,有些网线里面芯很细,容易卡不到。

常干这个活的话,要一把好的钳子很重要。这个是诀窍。不过我很少干这个活了,这话得说到20年前了。

网友D:
这种十来块钱的测线器只能测试网线物理上的通断,并不能判断信号是否通断,比如,你把整箱网线做两个头,测试也是通的,但是大家都知道,300米的网线信号肯定是不能连通的

网友:
之前搞过一个,由于老花眼的原因,原来6线的,他只是连接4线,你可能也是这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十来块钱的测线器只能测试网线物理上的通断,并不能判断信号是否通断,比如,你把整箱网线做两个头,测 ...

网线测试仪基本上都是测是否物理通断,并不测型号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有一台笔记本那么大,厚度,有5厘米差不多吧,型号忘记了。福禄克和安捷伦有好几款,价格也不同。
...

你说的RJ45头质量不好,是指水晶头。网线测试仪用的RJ45是母头,便宜网线测试仪用的RJ45母头质量是否也很差,主要是触片质量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RJ45头质量不好,是指水晶头。网线测试仪用的RJ45是母头,便宜网线测试仪用的RJ45母头质量是否也很 ...

是的很差。

你可以TB看看。正品的康普6类跳线,是30-80元一根,1米多长(再长价格也不翻倍)。而普通网线几块钱一根。

楼主:
现在铁线也挺多,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卖铁线,太坏了

网友E:
10元左右的网线通断检测仪多数缩水版的,少装了好几个回路两极管屏蔽层那一路有的也省了。一根两根不通还是测得出来的,当有三根四根不通时就测不准了很大概率会显示全不通。

网友F:
我自己偶尔做网线,没有这种测试仪,为了放心,都是用万用表测量8根线的通断。顺便用表笔尖刮干净RJ45头的铜片。

网友G:
现在真的很便宜。
用的少也可买

用的极少的,不想买?一头做个短接头一头万用表搞定

不在墙内,直接由表子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线测试仪基本上都是测是否物理通断,并不测型号通断?

能测信号通断和衰减的网络测试仪,至少都得上千,几十块钱是买不到的

网友:
测线器正常电路,一个4017,16只LED,8只二极管,开关、两个RJ45座,两个RJ11座,PCB,估计元件成本也就4元,外壳成本不清楚,10元肯定有赚。

假如是1.5V供电的,成本再增加1元的升压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测仪拆开后,怎么看出RJ45母头差的?

我的那个用几次后,RJ45母座那里,看的出来8接触点弹力都很弱了,怀疑是铁做的呢,用镊子掰一掰接触好点,用2次又没有弹力了,好点的母座都几块钱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元左右的网线通断检测仪多数缩水版的,少装了好几个回路两极管屏蔽层那一路有的也省了。一根两根不通还是 ...

三根四根不通时就测不准了很大概率会显示全不通,为何会显示全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自己偶尔做网线,没有这种测试仪,为了放心,都是用万用表测量8根线的通断。顺便用表笔尖刮干净RJ45头的 ...

如果2个水晶头距离比较远,没法用万用表测通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真的很便宜。
用的少也可买

测量结果不可靠,也是很难受的。明明没问题的水晶头,两个都剪掉再做,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量结果不可靠,也是很难受的。明明没问题的水晶头,两个都剪掉再做,太费时间。

你买的仪器我没用过
方便快捷

接触电阻(压的好坏)和线阻(线材质量好坏)
表精准。

插座针时间久和不常用会氧化,常用酒精棉清洁和多接插几次
10多元8根针材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2个水晶头距离比较远,没法用万用表测通断的

我是刚做好的短网线,用万用表确认好坏。如果是建筑物内布线,使用量大,还是买个专用仪器快捷,商业用途就选价格高些的品牌货可靠。

网友:
应该可以吧1

网友:
看什么用途。家里的网线,还有很多朋友的网线都是我压的,用的就是一套16元包邮的网线钳+测试仪。现在已经超过10年,那个9V电池居然没有问题。我用了1盒多水晶头,应该也是普通人中钳网线多的人吧。
对于多数人来说,通了就是好了,也没有什么运维的东西要考虑。什么线长、电阻、断点等,都不是普通人有用的东西,起码50m以下网线没有用。

网线钳也是,水晶头便宜得很,就算做坏了剪掉重新做,网线断了1cm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对于绝大多数一天没有压10个20个水晶头来说,10元20元包邮的网线钳+测试仪套装的就够用了

网友:
对于线长超过50的,特别是有室外环境,我建议光纤。以前我给隔壁拉网线,20m的被老鼠咬断2,3次。后来建了新房,又给旧房子共享,用的光纤100米才150元,信号可靠又不怕老鼠,用了7年换了一次是因为村里有人建房混凝土罐车进来扯断的。重新买一条就是了。

就是类似上面的情景,你几年可能都遇不到一次,你买光纤切割、熔接装备呢,还是重新铺线就是一样。家庭普通铺网、监控,买高价的线钳、测试仪纯浪费钱。你说你钱多?钱多直接找人弄啊,自己动手浪费生命

网友:
靠谱,便宜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