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T12焊台,兼容JBC245,JBC210

楼主(2024-04-20):
      很早以前就听说T12发热快,通电几秒就化锡,焊接效果好,不用时还可以休眠,节省用电,一直没用过。平时用的都是普通的外热式或者内热式烙铁,功率到是从30W到60W都有,一般的焊接也可以对付,也没有很需要。一个偶然机会别人送了个T12的刀头,看着刀头就想还得再弄个T12焊台才行,这个典型的就是为了一碟醋,再去买一斤螃蟹。

    也不管那么多了,为了体验T12的效果,也是刚好有个以前的样品外壳,非常适合做T12焊台的外壳。

    本来想买1.8寸的显示屏,但外壳放不下,只有用1.14寸的彩屏控制板(价格65),这个是IPS屏,比OLED好,屏幕不会老化。控制板兼容JBC210、JBC245。还买了T12手柄散件(价格14.5)

    电源板是某鱼上买的成品,价格38,声称24V最大可以输出12A,用在坛里买的CP8102电子负载实测,12A可以工作约1分钟,用在JBC245上来说应该没问题,之所以买这个功率大的电源,是想以后再升级JBC245玩玩。电源对T12应用来说更没问题。

    根据屏幕、航空插座、旋钮、电源插座的尺寸,将外壳的两个盖板打好孔,定打孔尺寸时一并把面板上的文字也打上,然后就是手钻和锉刀上场慢慢锉。

    下面是制作的过程和做好的成品:

     其中电源板的宽度因为比外壳内的卡槽小,不能直接装在外壳内。特地用塑料(就是塑料产品注塑时的料口)做了两个支撑,塑料用塑料吹风枪吹热再改型定型。

    前面板屏幕透明亚克力窗厚度3mm,在台钻上用铣刀铣去周边一半的厚度,刚好可以装在面板窗口内,四边里面滴几滴502就可以。

    控制板安装的时候注意,垫片要装在外面,不然内部高度不一致,屏幕会不平整。

  成品的样子

电源板的纹波有点大,24V电压纹波有400mV。就在控制板的电源端加了个35V2200Uf 的电容。

,,,,,,

下面这个是做好的PCB塑料固定件

下面这个是做好的PCB塑料固定件,PCB卡在卡槽上。

,,,,,,

亚克力透明窗刚刚好

下面是控制板、手柄和接线的图样,为了不打广告,部分地方打码了。

做好试了下效果,加热是真的快,就像大家说的几秒就化锡。

其它的价格不算,总共花了65+38+14.5+3.7(电源插座)=121.2元,又多了一个落灰的宝贝。呵呵

网友A:
楼主这是牛肉T12,我使用的白菜T12多年还不错。

楼主:
    这个是24V12A电源板用电子负载的测试图,7.5A,8A,12A,8A只试了10几分钟,应该是没问题。

这个12A,在43s时截了屏,后面过载了没有截,在62秒时过载。

用来带动 JBC245手柄及正常工作 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牛肉T12,我使用的白菜T12多年还不错。

    不明白牛肉T12 和白菜T12,有什么区别?

    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明白牛肉T12 和白菜T12,有什么区别?

    请教!

带单片机控制显示的是牛肉T12,像最早某大神的616控制板就是白菜T12,白菜T12只有双色LED指示灯和电位器无显示屏。
我10年前制作的就是:自己焊接的616dev白菜白光控制板,闲置笔记本电源,普通内热烙铁改造手柄,买的二手T12头。

网友B:
请问楼主;你的T12刀头和JBC245,JBC210的烙铁头能互换使用吗?

网友C:
这家的板子还不错,我先后买了3块控制板,自己组装(因为有现成的电源板),目前从使用情况看,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你的T12刀头和JBC245,JBC210的烙铁头能互换使用吗?

这个肯定没办法直接互换,看前面的T12,JBC210,JBC245头子的接线。

想直接互换就得想办法解决接线的问题,比如通过转换头,或者加装个继电器,面板上装个开关控制继电器,实现接线不同的切换。也或者有什么其它办法实现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家的板子还不错,我先后买了3块控制板,自己组装(因为有现成的电源板),目前从使用情况看,还不错。

  也不知道哪家的T12控制板好,对比了很久才买的这个1.14寸屏幕的,试试看看,好用以后再买一块。

网友:
我好像记得T12具有测温的,你这再增加热敏电阻,是自带的测温不准吗?

网友D:
这个的程序哪里有啊  板子都差不多 程序增加了后两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的程序哪里有啊  板子都差不多 程序增加了后两种支持

这个1.14寸彩屏T12控制板是某宝上买的,我也不知道程序哪里有?或许我没看到吧。

楼主(2024-05-23):
控制板应该没有测温的,卖家的产品介绍里面也没提到,所以安装在手柄上。

网友E(2024-06-25):
想下手这块控制板,楼主使用2个多月了,感觉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下手这块控制板,楼主使用2个多月了,感觉怎么样?

    不好意思,T12焊台做好了就用了一次,平常也不怎么用,不过这个控制板应该没问题,卖家的这个板卖了很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明白牛肉T12 和白菜T12,有什么区别?

    请教!

以本地菜市场价格为例,白菜3元一斤,便宜,富含维生素;牛肉50一斤,昂贵,富含蛋白质。至于T12控制板,类比之

网友:
楼主你这个T12烙铁芯电阻是多少,是买现成的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T12焊台做好了就用了一次,平常也不怎么用,不过这个控制板应该没问题,卖家的这个板卖 ...

楼主你这个T12烙铁芯电阻是多少,是买现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这个T12烙铁芯电阻是多少,是买现成的吗

   T12烙铁芯买的国产的,是某宝上这家的。 深圳进口高端工具工厂

  国产的先用用再说,进口的又贵。

网友F:
引用 楼主:
T12烙铁芯买的国产的,是某宝上这家的。 深圳进口高端工具工厂

  国产的先用用再说,进口的又贵 ...

烙铁芯电阻是多少,电感量多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烙铁芯电阻是多少,电感量多大

T12烙铁是K型热电偶的电极兼做发热丝的,电阻极低,冷态8欧姆,没有电感量。

网友F:
引用 网友G:
T12烙铁是K型热电偶的电极兼做发热丝的,电阻极低,冷态8欧姆,没有电感量。

这烙铁不是高频烙铁,,加24V直流,70W ,大家都说热得快 ,为何

网友H:
10年前矿坛就开始玩T12了的哦。楼主太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烙铁不是高频烙铁,,加24V直流,70W ,大家都说热得快 ,为何

    坛里有很多关于T12烙铁头的拆解和分析,主要是发热芯在烙铁头部,所以热得快。

    坛友可去找找相关有帖子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10年前矿坛就开始玩T12了的哦。楼主太晚了,

    你说得对,但烙铁对玩电子的永远是少不了。也不是玩,就想手上也有一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得对,但烙铁对玩电子的永远是少不了。也不是玩,就想手上也有一把。

我发过的烙铁头分类帖子,很有帮助。我现在用马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61111&extra=

网友I(2024-09-29):
引用 网友H:
10年前矿坛就开始玩T12了的哦。楼主太晚了,

     T12  JBC  十年前确实都有玩的,但这是在矿坛,爱好者的年龄偏大,对这些较为先进的东西,他们并不认同。

     我的焊台是快克的,里面烙铁部分,我早已换成T12,  单独 又买了一个JBC 245  英文版本的焊台,本人就是一单纯的电子爱好者,不为生产力,不为效益, 就体验感而言,只能用非常两个字来形容。 但你把这些体验述说给老顽固听,他嗤之以鼻,曰之有何区别,不都是焊吗,没法说,对牛弹琴。

楼主:
引用 网友I:
T12  JBC  十年前确实都有玩的,但这是在矿坛,爱好者的年龄偏大,对这些较为先进的东西,他们并 ...

      其实不是不认为T12不好,是平时业余用烙铁也不多,普通的就能对付一下,这次刚好有合适的外壳,就想着做个T12也体验一下效果,体验完了也是放着吃灰。
     不得不说,普通的烙铁在急用时,加热的等待时间真的是着急,T12就没有这个烦恼。

网友J:
楼主应该再买支 C245 的手柄来用,现在的 C245 烙铁头也便宜的像 T12 的白菜价。
用过 C245 后就果断放弃了 T12,加热更快瓦数更大,真的回不去了。

我的烙铁成长历程:
Weller EC2002 45W -> Weller WD1 80W -> 快克 203H 90W -> 快克 205H 150W -> 牛肉 T12 72W -> 牛肉 C245 190W
以前要买名牌的恒温烙铁才会好焊,现在的白菜版都很好焊,坏了也不用修直接扔。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应该再买支 C245 的手柄来用,现在的 C245 烙铁头也便宜的像 T12 的白菜价。
用过 C245 后就果断放弃 ...

    有个白光3300高频加热的,极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