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分立器件做运放来搞收音机的

楼主(2024-04-20):
用这个电路图,采用普通三极管来做?
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见过这么做的,但是没见过相关的性能测评,求引路。

除非用耳朵和心灵测评,不然估计能达到廉价324的水平都很难

网友:
用分立器件做运放,这事儿意义不大。
除非为了实验、玩儿,这个可以。
作为个人玩家,用分立器件做运放,能达到几十年前的国产F007水准的概率都很小很小,渺茫。
个人能战胜集体、团队、资本的事例微乎其微,理论上是可能的,也只存在于理论上,实际中连个例都很少。

网友:
此举意义是?

网友:
很费劲,并不仅仅是元件多,而是器件的一致性问题。
集成在同一片硅片上的运算放大器,对称的BJT是同硅片同工艺同时形成的,一致性相对好;如果用分立元件做,这些BJT特性差距大点的话,问题就多了,除非很耐心的筛选器件然后再去慢慢调整……
网上有卖的,用分立元件做的运放。

楼主:
可以自定义参数,比如带宽,增益什么的

网友:
难道用分立件做出来的带宽就比集成运放高???增益并不是越高越好,跟带宽是矛盾的,增益太高防自激一般要限制带宽。

网友C:
taobao有不少玩家,自己买三极管测试仪、LCR表 自己筛选元器件自己配对,然后做分立运放,可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aobao有不少玩家,自己买三极管测试仪、LCR表 自己筛选元器件自己配对,然后做分立运放,可以试试

见过这么做的,但是没见过相关的性能测评,求引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非用耳朵和心灵测评,不然估计能达到廉价324的水平都很难

鱼肉与熊掌不可兼得,直流性能,比如Vos做不到324的水平我信。

但是优化后(比如降低开环增益)超越324的交流性能很简单。

没见过用仪表测出来的综合性能测评,分立运放完全不信。

再如在780x/790x下面挂运放的结构,20多年前很流行,叫什么“伺服电源”,一问性能怎么测出来的,都不知道。

更好笑的几年前UT61E换积分电容,好几千个人都做过,我就问了个问题,换积分电容前你们测过没有?????没有一个idiot能回答的。

网友:
最好用分立元件搞个CPU,一定要用搭棚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自定义参数,比如带宽,增益什么的

市面上现成的运放,少说也有几百种了吧,俺就不信找不到合适的,以至于要自己用分立元件搭 ......

网友:
其实,收音机里那些otl功放、ocl功放,也可以算作是运放。

如果站在这个角度,那么,早就有厂家/爱好者是这样做——用分立器件做运放。

1、在楼主所圈定的收音机范围内,运放ic具有优势的项目(dc性能)发挥不出来,换言之,用分立器件做出来的“运放”,虽然dc开环增益不高、Vos超大,但不影响在收音机中的实际使用。

2、在收音机中,如果是安排在音频路径中使用,更需要的是AC性能。普通运放ic是按单位增益稳定来设计的,AC性能往往受到限制。用分立器件来做时,可以在不用十分顾及dc性能的同时、还可以自行按收音机的实际情况来安排高频补偿,AC性能会更佳。就这个用途而言,前面网友曾列举的F007/lm324运放,其AC性能属于超烂、根本就不是分立件电路的对手。

3、但不管怎么样,在运放成品售价很低廉的今天,自己用分立器件来做“运放”,投入产出比都是很差的。

4、如果把楼主圈定的范围再扩大一些,比如,扩大到扩音机,那么,由于普通运放的工作电源电压范围受限,厂家/爱好者“用分立器件做运放”这种事情,就比比皆是。

网友:
早期分立件做yun放很多,專門有體積不小的yun放模塊出售,九十年代企業大轉制時電子市場上有很多退役產品,當年還買過一個。

网友:
铃木雅臣前辈大作上有相关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