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收音机接收效果视频

楼主(2024-04-21):
接收地点:海南陵水
接收时间:23:00
中波收音机

短波收音机

调频收音机

网友A:
换个大喇叭吧,效果才好

网友B:
呼呼呼的是刮大风的声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大喇叭吧,效果才好

这种小喇叭效率高,价格也便宜!只用一节锂电池声音也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呼呼呼的是刮大风的声音吗?

说的是接收短波时的声音吗?那个是调台时电台太拥挤造成的,调一点点就一个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是接收短波时的声音吗?那个是调台时电台太拥挤造成的,调一点点就一个台

   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