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R308收音机哑声破音故障弄好了

楼主(2024-04-21):
德生R308收音机,芯片框架由TA7358AP +LA 1260+TDA 2822构成,此机收音和听感都不錯,但毛病不少,调谐机构太差,据我了解R308容易出故障的地方是音量电位器,音量电位器小板,高低音调节,2822功放芯片,我这台R 308破音就是2822功放芯片坏了。不知道为何市场上的机子坏2822还挺多的。

楼主:
R308拆机图。

楼主:
R308机子芯片两组实测电压数据,测试使用红黑笔记录,2822画横线的红笔①③脚电压异常,正常电压应为1.9V左右,调整音量时①③脚电压基本上不变。有故障的2822芯片电压会在1.3V~0.7V之间波动。测①③脚时没断开喇叭,如果断开喇叭负载测试就是1.3V,不好判断芯片是否异常。经过排除前置放大及2822外围无问题,故障范围压缩在2822芯片本身,更换2822芯片后声音好了。

网友:
会不会是切换耳机时导致2822烧坏呢?

网友:
切换耳机很容易坏2822

网友A:
308修过,最让人恼火的是音量电位器,波段开关也是挠心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8修过,最让人恼火的是音量电位器,波段开关也是挠心得很

是的,波段开关不良也是常见故障,还有主滤波电容鼓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波段开关不良也是常见故障,还有主滤波电容鼓包。

我手上的308还没发现电容鼓包 波段开关为了省去拆调谐框架的麻烦 只好用烙铁把框架唐个空,以便于可以取出整个开关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8修过,最让人恼火的是音量电位器,波段开关也是挠心得很

电位器 一定要把焊锡去除干净 要不一拉就会把铜箔拉断 ,只能飞线处理。。

网友B:
一直很喜欢308这款机器,手头上的308直到第四台才碰到声音正常的,要不其他声音都发闷,没有找到思路,百度贴吧有很多加装指示灯的帖子很有意思

大喇叭

大喇叭

网友:
德生收音机的电位器不知说什么好,短的半年,长的也就3.4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很喜欢308这款机器,手头上的308直到第四台才碰到声音正常的,要不其他声音都发闷,没有找到思路,百度 ...

我也很喜欢R308,我这里调频的中国之声信号不是很强有些沙沙声并伴有有微弱的嘶嘶声,感觉有点像中波老机的味道,经常听着过夜。

网友:
调整一下1620芯片的5、6之间的鉴頻中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直很喜欢308这款机器,手头上的308直到第四台才碰到声音正常的,要不其他声音都发闷,没有找到思路,百度 ...

能否说一下是什么原因声音发闷?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否说一下是什么原因声音发闷?谢谢。

我也没弄明白,凭感觉这么大的喇叭,出来的声音不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妙手回春   不错不错

网友:
喜欢它的外观,十年前想买一个R308送给叔父,在柜台试听时感觉声音不好听,后来换了台R404。

网友:
这个经验好啊,我也有308,声音差。换一个IC试试

网友:
因为是D2822坏了很正常,哪怕是拆机的tda2822都没事

网友C:
这个喇叭不好听,不如一些电视机扬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喇叭不好听,不如一些电视机扬声器

还好还好,308收音机感觉有70年代晶体管收音机的味道,我很喜欢。308机型的喇叭早期是黄色铁框架(无字),之后的308机型喇叭是银白色,两种喇叭听起来有区别,银白色没有黄色的好。德生的机型玩过不少,说实话好听的真不多,感觉德生缺乏调音师,个人主观感受,不代表大多数。

楼主(2024-06-05):
R308收音机中波声音小,每次调频和中波转换时都要调一下音量电位器,音量旋钮行程落差大,从电路图看出1260主芯片音频输出FM和中波是分开的,中波还多了一级音频放大,之前统调过前面的电路,无效,所以重点就放在 Q2放大这里,检查外围无故障,后并联一只330欧的贴片电阻在R12电阻的位置即可解决问题,原机470欧电组不必动它,简单省事,两个波段音量基本上一样了,完美。顺带说一下,电路图中的元件序号和实物印刷板是不一样的。中波声音小,不知道是不是大批量存在,我手上两台R308都是这样。

网友D:
这款机子算是喇叭比较大的吧 音质也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款机子算是喇叭比较大的吧 音质也还不错

还行,个人感觉比大多数德生好听。

网友(2024-09-25):
换成tda2822M那种老产品拆的试试

网友:
此机可惜了调频3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