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机电路仿真

楼主(2024-04-21):
用AD软件简单做了一下矿石机的仿真,输入信号幅度、负载电阻、二极管类型、滤波电容对输出波形都有影响。

a: 1kHz调制信号
b: 640kHz载波信号
c: 调幅信号
out: 检波信号

网友A:
第3图形过调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3图形过调制了

由于对仿真软件还不熟悉,尤其是AD的仿真,有好多地方还没明白。只是定性的看看。
对调制度的概念也不清楚,只知道有这个名称。所以随便给了两个数,载波信号的幅度是1V,调制信号的幅度是0.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3图形过调制了

我是用仿真库里的乘法器做的信号源,没有参数可调。
调整了信号源的参数,看调幅波的波形似乎部分解决了过调制的问题。
不知道您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
也曾经用三极管搭建调幅电路试过,但AD的变压器仿真没搞通,就用了现成的仿真信号源。

楼主:
这次好像有点像那那么回事了

网友A:
音频电压是载波电压的30%,经乘法器输出的调制度是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频电压是载波电压的30%,经乘法器输出的调制度是0.3

AD的仿真信号源、乘法器等好像比较简单,按照30%设置调制信号幅度后,经乘法器输出的调幅信号还是有零点,我将调制信号源加了个offest,应该是加了个起始电压,这才出现下面的图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由于对仿真软件还不熟悉,尤其是AD的仿真,有好多地方还没明白。只是定性的看看。
对调制度的概念也不 ...

按照最大30%的调制度

载波1V,调制信号0.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最大30%的调制度

载波1V,调制信号0.3V

谢谢,现在是按照这个比例设置的参数。但要不出现过调制的图形,调制信号要加上offset参数。

楼主:
二级管后面的滤波电容,其大小影响检波输出波形。前面几张图都是滤波电容为50-150pF,在150pF时据能看出输出波形不是完美的正弦波。把电容加大到2000pF时,输出波形就成了下面这个样子,跟整流器滤波后的波形一样。不知道实际矿石机上是不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