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尼777M 开盘机,电压转换开关问题

楼主(2024-04-21):
索尼777M开盘机,电压转换开关没有标示牌,求怎么辨别100v/110v/127v/22v/240v,有个插销转换电压,求师傅们分享方法,感谢感谢

楼主:
索尼777M开盘机,电压转换开关没有标示牌,求怎么辨别100v/110v/127v/220v/240v,有个插销转换电压,求师傅们分享方法,感谢感谢

网友A:
求怎么辨别100v/110v/127v/22v/240v,有个插销转换电压

万用表电阻档,挂插头上,变换插销,得到5组阻值。

阻值大的那个对应240V。

参考下面的方法: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68034&extra=

最保险的就是,断开变压器次级负载端,先量一下。
开盘机是好东西,要好好折腾。

网友:
1.查一查说明书:
2.问SONY公司;

网友B:
输入低电压,如100V,量变压器输出,记下数值,插头改插,再记录,比较各档位的次级电压,高低依次为名牌所标次序

网友:
仅供参考 自行核对…………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回复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低电压,如100V,量变压器输出,记下数值,插头改插,再记录,比较各档位的次级电压,高低依次为名牌所 ...

谢谢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怎么辨别100v/110v/127v/22v/240v,有个插销转换电压

万用表电阻档,挂插头上,变换插销,得到5组阻值 ...

谢谢朋友好方法

楼主:
看这个图片,应该是只有3个电压档位吧

楼主:
终于弄明白啦,这个插销上边两个是通的,插座有一个空脚,中间的是公共脚,从空脚开始顺时针100V110V117V220V240V.

网友C:
万用表欧姆档,测量变压器直流电阻,就能够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欧姆档,测量变压器直流电阻,就能够判断。

你好朋友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朋友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表棒欧姆档搭在插头线两端,转换头逐个插一遍,阻值最大这个位置就是240V,现在市电偏高,240V位置正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棒欧姆档搭在插头线两端,转换头逐个插一遍,阻值最大这个位置就是240V,现在市电偏高,240V位置正合适

好的,谢谢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表棒欧姆档搭在插头线两端,转换头逐个插一遍,阻值最大这个位置就是240V,现在市电偏高,240V位置正合适

这个方法是最简单也是最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