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两台电磁炉的脱 衣版,有人认得它的来历吗

楼主(2024-04-21):
发两台电磁炉的脱 衣版,有人认得它的来历吗

这台是欧林爱伊

这台是万宝电器

网友:
这个电磁炉有年头了,看样子像是第二代产品

网友:
老货,用料做工现在的没法比。

网友:
  早期的产品只能这样了。现在的电磁炉结构比较整洁,电路板采用贴片元件,也比较可靠。

网友:
没拆过,散热风扇貌似都是罩极式电机

网友:
现在的电磁炉线圈大多是铝线绕制,其他细节不表.

网友:
用上罩极电机和工频变压器的老货

网友A:
我猜功率管是MOSFET,其实电磁炉最难做的是那块微晶玻璃面板,要在被炉底加热到高温遇水不炸,很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功率管是MOSFET,其实电磁炉最难做的是那块微晶玻璃面板,要在被炉底加热到高温遇水不炸,很难的。

玻璃板没什么难度,就是石英玻璃,搞到了配方,私营小厂也能做。取暖器的电热管,只要是石英玻璃管,烧得发红溅水都不会炸,浴霸灯泡也是石英玻璃,用在浴室不怕溅水。用过石英玻璃管,开始用大厂的,比较贵,后来小厂销售员找上门,五分之一的价格供货,质量差不了多少。

楼主:
第一图“欧林爱伊”,功率管用的是BUS1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