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拼装完成的NE612加ULN2204中波收音板

楼主(2024-04-21):
NE612的灵敏度据说1uV以下,就是很少有人做中波机。昨天突发奇想NE612混频,中放用老集成2204,该芯片有5级中放,前4级受AGC控制,增益和AGC应该不错。612输出用陶瓷滤波器LTM455HW选择性很好。612前加场效应管源极输出器。根据资料0.16mv/m的强场灵敏度,变频管基极对应的信号电压为10uV左右,在加源极输出器的情况下,0.16mv/m强场对应的场效应管G极电压起码70uV以上,因为没有磁棒次级降压。所以这样组合的灵敏度没法估计了,我试收很好,有兴趣的可以试试。陶瓷滤波器输出接2204,2脚,1、2接一个100欧的电阻。我是用红灯753-2机子改的,原3839,换成2204.

补充内容 (2024-4-22 16:17):
换一个20cm的磁棒,装到壳子里磁棒离喇叭太近灵敏度大降。

网友:
有没有电路图

楼主:
ULN2204电路图自己找。

网友A:
3839为什么换2204?

网友:
NE612是独立本振,不如采用7600GR的中波天线模式,加多一个负反馈线圈,可能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39为什么换2204?

3839是单AM高频部分带高放比2204好,中频就不一定了。

网友:
实际接收效果能达到3P2的接收效果不?能上一段视频看看吗?

网友B:
一直不喜欢史普拉格的2204这个块儿,收录机里面的中放块儿也不喜欢。调频波段中放少于4个中周的都不喜欢。甚至觉得还没有分离件的中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不喜欢史普拉格的2204这个块儿,收录机里面的中放块儿也不喜欢。调频波段中放少于4个中周的都不喜欢。 ...

2204整用是不咋样,所以才有后来的3839.几十年前就有厂家外加三极管变频电路取代原混频部分,性能有所提升。至于调频分立件的调台时低噪声当然比集成电路的听着舒服。

网友B:
那还不赶紧鼓捣一块分立件中放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还不赶紧鼓捣一块分立件中放板子。

看看我收录机板子改的全晶体管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我收录机板子改的全晶体管机。

喇叭小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我收录机板子改的全晶体管机。

真不赖 !真不赖 。分立件儿的

网友:
改的不错,就是喇叭太那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