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本振频率测量时测试线的接入方式

楼主(2024-04-21):
收音机频率计用于测试收音机本振信号频率。
由于收音机本振电路阻抗比较高,所以在引出振荡信号时要注意一些细节,以免造成对收音机本振电路的影响。
本振信号一般通过电容耦合或电感耦合(感应探测)方式将信号接入频率计,
在使用普通电线作为引线时,电线长度不要长于150毫米,当被测试点与频率计较远时需要使用高频同轴电缆作为引入接线,注意不能使用屏蔽线,也不能使用夹子线。这一点很重要否则会使信号衰减很大以至于不能准确测量。

电容耦合的电容值本着频率低的容量大些,频率高的容量小些的原则选用。
对于FM本振一般在1--3P左右, AM 中波3--5P左右,短波可以相应的小些。在能准确测量情况下尽量小些对收音机本振影响可以小些。
收音机的测试点选用尽量低阻抗的点。如AM收音机本振管的发射极,如不能准确找到此点,可以找双联电容的振荡联的定片。
对于集成电路收音机,也可以参考集成电路的引脚定义,一般 AM OSC脚为AM频率振荡脚,
FM OSC 为FM频率振荡脚,可作为信号测试点。
对于感应式测试(电感耦合),适用于FM的本振测试,也可以用于开放式本振线圈的AM本振电路,如电子管收音机等。不适合用于带屏蔽罩的振荡线圈的收音机。

网友A(2024-05-24):
推荐用tinySA频谱仪来测试,虽然看起来是一个玩具,该玩具还有一个频率准确、输出电平准确的AM/FM信号发生器,性价比很高。

单纯的频率计测试收音机本振即使做好功课,也会有一些不确定性。频率计必须近身测试,而频谱仪可以隔空测试;频率计近身测试会严重影响正常工作的本振,而频谱仪的隔空测试没有这个弊病;频谱仪具有微伏量级的灵敏度,而频率计需要几十个毫伏才行............。

网友:
用示波器直接测点在三极管的发射极应该影响不大吧?而且这个测量最主要看有没有起振,有起振频率不对再微调电感就好了

楼主(2024-04-21):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楼下继续。

网友:
就这个图,如果用左侧那个测试点,就是混频管的发射极那个位置。 不用注意这么多。用示波器10X探头即可,电容10pf,阻抗10M,对电路基本无影响。我验证过。

以前我也是不知道如何测试,还在帖子里说本振不好测。坛友指点我的,就这个位置。

网友(2024-05-23):
收音机本振频率测量,好资料。

网友B:
就是耦合越浅越好,不要引起网络节点参数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耦合越浅越好,不要引起网络节点参数变化

是的,耦合越浅对振荡电路影响越小。但要保证有足够强度的信号,所以频率计也要有足够的灵敏度。

网友C:
右侧C1b那个点不合适,是高阻抗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侧C1b那个点不合适,是高阻抗点。

是的,不是太好,但好找。有的爱好者找不到发射极(真的有找不到的),找双联焊点好找。只要接入的耦合电容够小还是可以的。

网友D:
“不能使用屏蔽线,也不能使用夹子线”,请问该用什么线?连接检测设备的,通常是射频线,射频线是屏蔽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使用屏蔽线,也不能使用夹子线”,请问该用什么线?连接检测设备的,通常是射频线,射频线是屏蔽线么 ...

距离较远用 高频同轴线,RG316同轴线就可以。如果距离较近使用普通细电子线就可以,比屏蔽线要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用tinySA频谱仪来测试,虽然看起来是一个玩具,该玩具还有一个频率准确、输出电平准确的AM/FM信号发生 ...

是的,有频谱仪当然好。有些爱好者是想要安装在自制的收音机上用的,花费在30--50元之下,频谱仪,示波器就不是好选择了。现在专用于收音机的频率显示器大多灵敏度可以做到3mV以下,甚至1mV.而且可以直接显示电台频率,不用麻烦计算中频差值。  对于这种情况下的初学者如何测试接线的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用tinySA频谱仪来测试,虽然看起来是一个玩具,该玩具还有一个频率准确、输出电平准确的AM/FM信号发生 ...

频谱仪方便,一段非屏蔽线感应就好;用带SSB功能的数调收音机收本振也比较方便。省了探头连接或引线影响,也省了连线的麻烦。

网友:
来学习下,很好的分享

网友:
学习一下,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