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箱] 吉时利 2510 TEC Sourcemeter

楼主(2024-04-21):
先发个预告片哈!

今天刚拿到手,面板上烂个洞,原厂防拆贴纸还在应该没拆修过。

初步测了电阻和输出电压好像没啥毛病,俺手里没有 TEC 可供测试,已在阿里下单,拿到 TEC 再做详细拆解和测试。

固件版本 A03 有点低,网上已找到 A11 版本,在得捷订购了两片 Flash,准备给它升级一下。

网友A:
大湿终于把罪恶的毒手伸向了正经的 SMU,而且还不是一般的 SMU

网友B:
这显示屏会不会很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10现在已经是Tektronix的商标了。

以前以为Danaher只是个犹太家族玩儿并购游戏,随时都能把收购来的企 ...

产品整合是有的,比如俺有台 Tek 台表就被俺给刷成 Fluke 的型号了,但是 Keithley 的标还在继续用吧,真没见过 Tek 标的吉时利源表。

--

可能误读你的意思,不过影响不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显示屏会不会很耗电

台表无所谓耗电不耗电,VFD 的寿命到是个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湿终于把罪恶的毒手伸向了正经的 SMU,而且还不是一般的 SMU

一般的 SMU 买不起啊,比如 2400,只要一出现就会很多人抢,这个 2510 虽然也不像以前那样无人问津了,但是至少没 24xx 那么抢手。

网友:
楼主手头全是重器啊,“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网友:
吉时利的机器总感觉没有是德的稳定,不过价格便宜不少

楼主:
找了几个水泥电阻串一个大功率二极管作发热器件,测试发现需要很长时间温度才能稳定下来,估计是 PID 参数没有合理设置,毕竟这玩意儿默认是使用 TEC 的。

想按照网上的方法把它升级成 2510-AT 但是没有成功,根本没找到隐藏的菜单项,估计是固件版本的问题,等升级之后再做尝试吧。

楼主:
就在刚刚,打算在得捷下单买一些器件,准备顺手把升级 2510 固件用的 Flash 芯片也一起买了。

因为得捷没有相同的型号 (估计早已停产),就开始搜索兼容型号,然后忽然想到我在选 Flash 芯片啊,Flash 芯片又不是一次性的我为啥要买新的???

既然是 Flash 我把新固件烧录进去就可以了啊,不过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先把原来的固件读出来保存一份,小心使得万年船。

再然后出于好奇把读出来的固件和准备写入的新版本对比了一下,发现二者根本不一样,读出来的是二进制文件,而网上找来的新版本是文本格式的!文本格式的怎么烧录啊???

肯定是某个编译器生成的文件格式,需要转换成二进制文件才行,于是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搞明白了这文件格式是摩托罗拉的遗产 (Motorola S-Records)。

就在俺一边搜索转换程序一边想着实在找不到就自己写一个的时候,忽然又冒出一个想法,会不会吉时利提供了固件升级工具呢?

赶紧去看用户手册,果然手册中提到可以通过 PC 上面的程序来更新 2510 的固件,但是在泰克网站 2510 相关的下载里面却没有找到该应用。

最后还是放狗大法,找到了吉时利通用的固件下载工具程序 Keithley Flash Wizard32。

安装好这个工具,升级很顺利,几分钟就搞定了。升级到新版本之后,在隐藏的菜单下可以开启 Autotune 选项把 2510 升级成 2510-AT。

很简单一件事情,被俺搞得很复杂,老糊涂了,不服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