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IRF730场效应管

楼主(2024-04-21):
这个开关电源拆下的场效应管,能够用于放大电路吗?

网友:
结电容大,线性放大没有意义。

网友A:
可以用的,估计线性差点。

网友B:
IRF730场效应管参数:额定电压(DC)为400V,额定电流为5.50A,漏源极电阻为1.00Ω,耗散功率74w,
栅源击穿电压为±20.0V。属N沟道增强型硅栅极功率MOSFET,专为高压、高速功率开关应用而设计。个人认为应当专管专用,这样对电路的性能指标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的,估计线性差点。

可以用在高频小电流区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笼统的说,可以。但是具体应用领域非常有限,这种大功率MOSFET在99%的场合是用来做开关的。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IRF730场效应管参数:额定电压(DC)为400V,额定电流为5.50A,漏源极电阻为1.00Ω,耗散功率74w,
栅源击 ...

谢谢指教!

网友:
4层的层主给出了管子的参数,楼主应该给出具体的电路部位,这样可以有针对性地判断是否合适使用。

网友:
我还有几十个 IRL510。

网友D:
九十年代山寨功放中很多是利用110伏地区进口电子垃圾拆的电源开关管,它还不是NP互补,声音效果跟名牌功放都差不了多少。

网友:
建议楼主用晶体管测试仪测试输出特性曲线,曲线能反映管子线性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九十年代山寨功放中很多是利用110伏地区进口电子垃圾拆的电源开关管,它还不是NP互补,声音效果跟名牌功放 ...

谢谢提供信息。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坛友指教。

网友:
輸入電容不算大,但綫性極差,僅適合開關應用。若做綫性應用的話可以考慮IRF5x0系列的管子,綫性相對好一些。

网友E:
为啥不行,IRF530等也是开关应用,也可以用在音频上,只不过IRF730的耐压高了点,内阻大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啥不行,IRF530等也是开关应用,也可以用在音频上,只不过IRF730的耐压高了点,内阻大了点。

对。

这些mos管,设计时是主要供开关应用的,但也能用于音频线性放大。有些高级贵价的功放就使用这类原设计用于开关用途的mos管。

就用作功放输出管来说,irf730的耐压高、电流小,与同是to220封装的irf540相比,后者能做出更大的输出功率,而前者受电流限制,输出功率明显要小一些。

网友:
这是开关电源上的功率器件,主要作用是开关,
不适合信号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