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输出过压保护怎么办

楼主(2024-04-21):
    一台安钛克450w电源,接主板开机,风扇转了就停。拿下来短接黑绿线也一样。短接保护电路ps223的2,3脚,电源启动。12v输出20v,5v输出10v。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查了。

楼主:
终于把图片搞小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安钛克电源不错的,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查光藕、驱动电路。

网友:
电压取样反馈回路可能异常

电压分压取样电阻---->基准比较电路(如431)------>-光耦反馈------->初级主电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