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异步电机大多是220V的

楼主(2024-04-22):
几乎没见到过12V的异步电机,是因为低压异步电机有什么设计难点么

网友:
大凡电器设备首先是满足拖动机械的功率需要,也就是说得跟机械负荷匹配转矩、转速、功率。
一个电动机,需要多大的电压供电,还要看供电系统的标准。
工业机械,需要的功率大,就需要高电压,所以220/380的电动机就占了绝大多数,其中有些是改变星形接法和三角形接法的达到变化功率的目的。
小功率或者极小功率的设备,由于体积小重量轻,就没必要用到220V的电压给电动机供电,尤其是仪表、电脑、软驱、光驱、硬盘等设备,还要考虑到噪音、耐压,所以用直流电变换的供电方式较多,电动机就采用无刷方式,更有利于将干扰减至最小。还要考虑到转速控制、启停灵敏、惯性小灯因素,首选就是三相(六相)中频(高转速用)脉冲供电方式,同时因功率很小,采用低压(5V)更有利于用电子元件甚至集成电路来实现控制。
超大功率的机械,380 V电压供电就显得不足,需要增大电流。同时由于体积较大,可以考虑用更高的电压供电,所以就有6000V标准的电动机,同时这些电动机启动时机械惯性很大,容易给电网造成冲击,采用高压便可以减小电流,对电网也是有利的。
楼主的问题很有意义,涉及到很多的工程学科,更涉及到系统工程学的内容。

网友:
三相异步电机可以做成12V的,但是12V三相电机功率也不会小,用线又很粗,何必呢?给这个电机要不就近配一台变压器,要不就得用粗线才能传输电能。至于单相异步电机,更不好做成12V的,因为同样功率下12V运行电流比220V大的多,这么以来启动绕组电流也很大,得配一个离谱的大电容才能工作,低压异步电机不是没有,比如8.75毫米电影机的异步电机就是36V的,那个启动电容要几十个微法,太麻烦了

楼主:
异步电机也有380V的,就是没有12V的

楼主:
如果说是因为12V交流电源少的话,那航模里的三相同步电机也用的交流电

网友:
异步电动机380V的很多啊,我见过的异步电动机380V比220V的多,12V的罕见是因为12V的三相交流电少见的原因

网友:
没有应用场景

网友A:
鼠笼式交流异步电机
一般功率都比较大,几百瓦、几十千瓦都有
工业用途多,所以一般三相高电压(这样电流小,线损小)
如果同样功率,你用12V供电,电流增加几十倍,线损多夸张啊?
所以要看具体应用场景
低压12V一般小功率地方用的多

网友:
三相12V交流更少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笼式交流异步电机
一般功率都比较大,几百瓦、几十千瓦都有
工业用途多,所以一般三相高电压(这样电流 ...

不能做出低功率的异步电机么,设计上有什么难点?

网友:
异步是一种工作方式,和电压没关系。
较同步电机来说、异步电机结构简单,成本低,故也就应用广泛。

网友:
异步损耗大,低电压采用异步结构不划算

网友:
还有六千伏的,你觉得都是220的是因为你没在工业企业里呆着,实际上我接触的99%都是380,大型风机6kv,只有宿舍办公室空调排风有220的

网友:
楼主是不知道什么叫“异步电机”什么叫“三相异步电机”。

单相异步电机大都是220V的。但凡能用上三相电,都不可能用单相异步电机。

12V电压太低导致功率太小,基本上是用三相交流电供电的直流无刷电机,比如楼主上网用的电脑里面的风扇,百分百是。

网友:
异步电动机,常见的是380v三相。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说是因为12V交流电源少的话,那航模里的三相同步电机也用的交流电

异步电机转子与同步磁场有转速差,最常用的鼠笼异步电机转子转速低于定子产生的旋转磁场转速,造成切割磁力线使转子内的铜条产生电流,产生的电流又产生磁场与旋转磁场产生力使转子旋转。因加大磁场密度的永磁体不好找和成本原因,所以大功率电机使用异步电机,成本低结构简单便于维护。小功率电机使用永磁体的同步电机,整机质量轻且效率比异步电机高更加节能。

网友:
电压等级多了,110.190,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