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754二中放静态电流是不是有点小

楼主(2024-04-22):
我看原机说明书上给的红灯754的二中放电流为0.3-0.4ma,是不是有点小,我看好多7管机的二中放都在06-1毫安?而且我测量了一个原装的754二中放静态电流为0.8ma。

网友A:
一中放的电流一般用0.4到0.6之间,便于AGC控制。中放的整体增益由二中放弥补,所以二中放的电流0.8到1.2毫安。放大倍数二中放选80到120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中放的电流一般用0.4到0.6之间,便于AGC控制。中放的整体增益由二中放弥补,所以二中放的电流0.8到1.2毫 ...

所以,我就是觉得原机给的数值太小,二中放静态电流小

网友B:
末级中周采用TTF-2-9或类似参数中周的二中放电流一般为1ma(0.8~1.2ma)。
该中周的特点是负载阻抗低,次级圈数多,通频带宽,允许二中放电流较大。
采用TTF-2-3老中周的二中放一般为0.7~0.8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末级中周采用TTF-2-9或类似参数的二中放电流一般为1ma(0.8~1.2ma)。
采用TTF-2-3老中周的二中放一般为0. ...

红灯754采用的应该是TTF-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