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的14针电脑电源图纸

楼主(2024-04-22):
一台联想,放置时间有点长,不知什么原因电源坏了,短接绿-黑线,12V电压只有1.29V,风扇慢速无力转动,这个电源是14针的,不是常见的.哪位兄弟有此电源的图纸,提供分享一下,谢谢!    管理IC 用的是WT7578    5V待机电源正常.就是12V电压低,开关管,整流管,TL431,光耦都查了是正常的.

网友A:
1,有普通电源20芯转联想电源14芯的转接线卖。就可以用普通20芯电源。
2,   5V待机电源,一般都是独立的,还为保护电路通过电源。
3,查清楚保护电路原理,有些保护电路是直接关断主电路,不管是超压,欠压,过流,都保护关断。

WT7578,有过流,超欠压保护,有超温保护,是3脚的电平高低来控制主电源的。12V欠压,WT7578,3脚应该是高电平,关断主电源了,12V怎么还有低电压?

PFC电压380V左右时,1脚约1.85V的电压,PG为高,表示PFC和DC/DC逆变电路已经正常工作。
主电压310V,PFC未工作时,1脚约1.4V左右的电压,14脚(PG)置为TTL低电平,并将3脚置为高电平,控制PFC和DC/DC逆变电路停止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有普通电源20芯转联想电源14芯的转接线卖。就可以用普通20芯电源。
2,   5V待机电源,一般都是独立的, ...

谢谢,我又测了一下PFC电压,发现只有315V,看来是它没有工作了,引起PFC电路没工作的原因都有哪些呢?WT7578的3脚绿黑线短接后是低电平,取消短接是5V高电平

楼主:
内部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