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拆开看看

楼主(2024-04-22):
如题,随便从4个电灯调速器中拿3个开拆,为什么呢?因为只要安装上去,我的收音机就无法收听,后来在其中一只加了LC电路才勉强能玩玩收音机,剩下3只看看有什么鬼。

网友:
如果你上正反PCB清晰大图, 这里应该有人可以画出电路. 大概是可控硅电路

网友:
应该是可控硅调压器,有干扰。

网友:
可控硅调压器。产生干扰极大!

网友:
这种垃圾调速器几十年前在实验室用过,给搅拌器调速,很不平稳,后来都改用小功率自耦调压器来用。

楼主:
就是用BT135之类双向可控硅做得风扇调速器,对电源电路有大的干扰,就为了省一个LC成本。这是n年前装修房子剩下的,当年装上后连电视机也受到干扰,只好挑了一只干扰小的加上LC,才勉强减少干扰强度,剩下这几个今天看到就拆开曝光。充分证明无良厂家(或资本家)追逐利润而无恶不作。

网友:
现在这种便宜的调速器使用应该不多了吧,比较价格在那里,要考虑成本

楼主:
大家别说,这种调速器现在还特别多,一个是电风扇取代原笨重的铁芯调速器,一个是烤火箱子用,另外就是正规厂家用符合用电规范的调温器(产品有有源和无源滤波器)。

网友:
可控硅,有谁发一个角磨机软启动模块电路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