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结局的诡异遭遇----你碰到过吗?

楼主(2024-04-22):
  这段时间一心想要绕一对兔公子的改良牛,买了0.12mm线和二只二手Z11灰片,76×40的,次级线未买(手里有0.55mm的老旧线),因为是尝试所以就将点了。
  拆片(考虑到一致性,二只矽钢片未混乱,单独用),开绕不再啰嗦。完工后组装进行单臂测试。吓得不轻,一只电感在10H左右,另一只在4.5H左右。分柝原因,可能是低电感的线包次级用了热过的线(大继电器拆出的,漆包线颜色稍深)导致。接下来找到了自认为应该肯定没问题的老旧线再绕,再测,仍旧是在4.6-7H左右。想来想去,问题肯定出在次级旧线上无疑,懊恼和烦躁之际,下单买了0.6mm的新线,到手后马上动手第三次重绕,完工后急不可耐的装片测试,天那!气得人立不直!居然电感还是在4-5H之间!冷静想想这倒底是什么原因?思路被逼往矽钢片方向去了,分别将二付矽片作了细察,发现有一只片子颜色稍深(姑且称为黑片,电感量高),另一只稍浅点(称白片,一面塗层由于烘烤过渡,在拆的时候有点破坏,电感量低),不用心还分不出来。
   接下来分别用白片,黑片交错与线包A和B装片测试,按理说,当黑片A线包在10H时,那黑片B线包也应该差不理,然而不可思议的是:10.59H:5.79H。
反过来用白片装A线包和B线包,理应差不多电感量,实测为4.4H:4.68H,在合理范围。
   这怎么解释又如何理解?同一付矽钢片,相同的二只线包,怎么会有合理还有不合理的现象並存?思绪短路,束手无策,只能两只眼晴替换眨!
   这气怎么出?无奈之下只好向卖矽钢片的诉诉苦了,没提出什么要求。岂料卖家是位极有诚信之人,听说情况后说,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也没有客户发映,他说马上再送一只保证日产的给我,邮费自理。东西还在路上,估计后天到。
   请各位老师帮我分柝分柝原因吧,问题倒底出在哪里了?我实在没辙了,谢谢!

白片A线圈

白片A线圈

白片B线圈

白片B线圈

黑片A线圈

黑片A线圈

黑片B线圈

黑片B线圈

原装骑马夹

原装骑马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了近一年的简易表应该没问题,至于方法,统一是不加什么的,仅B+P端测量,

两只线包都不插铁芯测一下“空线包”的电感量(包括直流电阻)做一下比较。初级、次级都要测。用以确定接线等有无错误。单说铁芯品质差异不会导致电感量相差一倍的,应该还是有其他问题,再查查......

网友B:
这种情况我遇见过,在确认线圈没问题的情况下,把你说的黑片和白片各一半混用就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78铁芯推挽牛单边1370匝电感量只有4·5H,按X4算,两边电感量才20H,是不是太低了,那个单边10H才是正 ...

胆兄好!
  P-P电感推算下来不满20H,实测也只有18.5H左右,至于你说单臂10H差不多,我倒不认为,4.5H左右才比较合理。
  我现在在做试听比较,用原牛66×40,也是进口二手Z11片,初级2900匝,电感量8H。和现仿兔怪牛,76×40,Z11片(黑1片+B线包),初级2700匝,电感量5.67H(这个组合估计P-P电感量大于20H),个人觉得后者胜出。

楼主:
   你说得很对,为了表述清楚我列个表您看看,昨天发您看的是A线包在三付矽钢片上的参数,今天补上B线包在三付矽钢片上参数。按理说,单臂1350匝的电感量在4.5H是差不多,但偏偏会有10H的情况出现且稳定; 若说A线包在黑片上有特殊反映, 那B线包在黑片上也应该差不离,实测却只有近5.8H的电感量,疑问诸多,实难理解!不管如何搭配虽然都能用,但我就是想要知道这倒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所以求助您了,谢谢!

白片2 B线包

白片2   B线包

黑片1 B线包

黑片1   B线包

统计表

统计表

黑片3 B线包

黑片3   B线包

网友:
铁芯的紧密程度,片与片之间有没有绝缘不良,线包之间的耦合电容也会干扰测量值....

网友D:
单端输出铁芯装的气隙影响大。

网友E:
1.电感表有没有问题?先检查正常后再使用。
2.请画出测量示意图(电路图,在线测量还是单独离线测量)怎么测量的,大家好帮你分析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F:
如果线包没接错,匝数相同,绕法相同,用同一铁芯不会出现差一倍的电感量。换一只表再测一下,或用伏安法测,可能就不会差这么多。

网友G:
激励太弱处于初始磁导率附近?
市电适当降压变压器,再加到串联的俩牛同绕组,测分压比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线包没接错,匝数相同,绕法相同,用同一铁芯不会出现差一倍的电感量。换一只表再测一下,或用伏安法测 ...

老乡好!你知道的我只有这个简易表,换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激励太弱处于初始磁导率附近?
市电适当降压变压器,再加到串联的俩牛同绕组,测分压比看看。

哦,晚上试了告诉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电感表有没有问题?先检查正常后再使用。
2.请画出测量示意图(电路图,在线测量还是单独离线测量)怎么 ...

买了近一年的简易表应该没问题,至于方法,统一是不加什么的,仅B+P端测量,

网友H:
我遇到过不同铁芯电感量差异巨大。并且做了一点娱乐的测试,然而
并不能说明是硅钢片问题,
更大的可能性是仪器问题,仪器励磁电流太小了。可能用伏安法测试就一样了,我并没有进一步测试
(1)电源变压器拆机0.5白片(测试线圈2130T).jpg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遇到过不同铁芯电感量差异巨大。并且做了一点娱乐的测试,然而
并不能说明是硅钢片问题,
更大的可能性 ...

      这么看还是二手的z11片电感量大哦

网友:
测过不插铁芯时“空线包”的电感量对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只线包都不插铁芯测一下“空线包”的电感量(包括直流电阻)做一下比较。初级、次级都要测。用以确定接 ...

童师好!
  这个我也注意到了,由于是老绕线机,两只线包直流电阻有误差,约20Ω,折算差约30匝,但问题也不会如此严重呀,下面是空心电感值,相差0.011H,也不致于拆片后差一倍,所以很觉诡异步。

网友:
还是按照楼上几位的建议,用伏安法测一下。

就是初级通220V电,看看空载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激励太弱处于初始磁导率附近?
市电适当降压变压器,再加到串联的俩牛同绕组,测分压比看看。

黑片A线包在刚插片后测,会从16H多点迅速下降到13,12H后慢慢下降到10H左右,而白片没有这个现象。你说的等下我试试再告诉您。

网友I:
我倒是怀疑仪表的问题。

铁芯的特性并不是线性的,有磁滞现象,还和激励情况有关。

建议伏安法,这个经过证实是准的。

网友:
".......到手后马上动手第三次重绕,完工后急不可耐的装片测试,天那!气得人立不直!........"

我当时绕好以后,整理线包,发现少一组抽头,明明抽过了,怎么会没有,检查发现齐根断了。。。。。。当时真是恨不得把0.12的换成1.2的。

另一个,两组初级,怎么测初级,电感量都没有问题,并上去,电感量只有几十毫亨。。。。。。马上就怀疑人生了。

看你的线包整理的这么整齐,真的不忍心让你拆开线包分别测量两组初级的电感量,先看其他朋友怎么说吧。

既然两个线圈测量白片的电感量基本一致,但是黑片电感量差异较大。可否接入调压器,测量一下初级空载电流,如果存在两组初级匝数不一致,或相位不一致,初级电流肯定会差异较大。

还有就是,测量仪表的原因,也不容易忽视。用伏安法,你可以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J:
线圈高度尺寸偏大,顶住窗口底部了,铁芯未闭合或闭合不彻底。

网友:
两组黑片可能是有尺寸差异的

把两组黑片交叉组合一下,如果是一致的,就有可能一组黑片切割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我遇见过,在确认线圈没问题的情况下,把你说的黑片和白片各一半混用就能解决问题,

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如此,但我不死心,想等第三个矽钢片来了再比较一下后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端输出铁芯装的气隙影响大。

是推挽牛。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线圈高度尺寸偏大,顶住窗口底部了,铁芯未闭合或闭合不彻底。

真佩服你的眼神,两个线圈虽然都是骨架绕制,B线圈两端高度确实存在差异。第一个E片看着与后面高度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倒是怀疑仪表的问题。

铁芯的特性并不是线性的,有磁滞现象,还和激励情况有关。

您好!
   我从没做过伏安法测试,所以不会判断对与错。刚刚将二只线包插好片测了,初级(P-P)电流差异达一倍多点,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但我不明白,一卷上的线,一张上的0.12mm电缆纸,同样的绕法,仅差30匝的错,为啥电流会差这么大?

白片(低感)B线包

白片(低感)B线包

黑片(高感)A线包

黑片(高感)A线包

楼主:
引用 网友J:
线圈高度尺寸偏大,顶住窗口底部了,铁芯未闭合或闭合不彻底。

这个情况不存在的,装好片子后四面都是很平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真佩服你的眼神,两个线圈虽然都是骨架绕制,B线圈两端高度确实存在差异。第一个E片看着与后面高度不一致 ...

瞎说,拍照问题,完全一致的。是骨架边齿有点往里凹,用钳稍微往外拉了点。第一片没放I片,所以E片有点低了,这不是问题。

网友K:
你上面说两只线包直流电阻有误差,约20Ω,折算差约30匝,你下面又说同样的绕法,仅差30匝的错。

这个30匝,是推算出来的,还是实际相差30匝?

初级电流差异较大,如果排除插片的影响,一个是两组初级匝数不一致,一个是有异相并联(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超线性抽头占总匝数的十分之一,如果并联错误,电流差异应该比这个还要大)

你再等等,实在不行,拆开单独测电流吧,然后一段一段并联,直到出现电流大的情况,看是不是匝数不一致,然后把这组断开,并联其余初级,如果其他都正常,确实是这段初级不一致,那应该就是匝数的区别了。

只需要拆电流大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上面说两只线包直流电阻有误差,约20Ω,折算差约30匝,你下面又说同样的绕法,仅差30匝的错。

这个30 ...

茹师好!
  这个相差约30匝是根据不插片时两只线包p-p端量出的电阻值差推算出来的。但我想即使A和B相差50Ω也无妨,因为这个电流大的线包P1-B和P2-B电阻误差很小 。

网友I:
我认为是铁芯的问题。我相信已经排除插的紧不紧,是不是到位。是不是接错了之类的初级问题。

  接下来分别用白片,黑片交错与线包A和B装片测试,按理说,当黑片A线包在10H时,那黑片B线包也应该差不理,然而不可思议的是:10.59H:5.79H。
反过来用白片装A线包和B线包,理应差不多电感量,实测为4.4H:4.68H,在合理范围。

这段很诡异。

建议:

黑片,分别插A B两个线圈,伏安法测试。
白片,分别插A B两个线圈,伏安法测试。

把4个数据比较下看看。

测量电感,我还是相信伏安法的。用电桥我也发现不准的,来回飘。电感量能差好几倍。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认为是铁芯的问题。我相信已经排除插的紧不紧,是不是到位。是不是接错了之类的初级问题。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fromuid=21751

这是老胆前辈前辈的伏安法测量电杆原贴。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24

这是我在另一个贴里的测试数据。我不知道是测试方法有问题,还是测试过程有问题,按这个数据计算出来的电感量与实际相差较大。

第一次测试:测试电压200伏,交流电频率50Hz,电感Ul直流阻值394欧,Ur=98.8K,两端电压91.2伏,电感两端电压153伏,求计算电感量。

第二次测试:测试电压327伏,交流电频率50Hz,电感Ul直流阻值394欧,Ur=197.2K,两端电压214.6伏,电感两端电压187.2伏,求计算电感量。

上面奇怪的地方在于,明明只有电阻和线圈串联,按串联电路的公式,两个电压相加,一定等于总电压,但是实际用万用表交流档测量的电压却是大于总电压。

不知道,你说的伏安法测电感,具体的测量步骤,方法和公式具体是怎么样的。

网友I:
我的做法没那么麻烦,因为我有交流调压电源,直接调一个电压即可。

这里说下我的方法:

线圈的阻抗看成2个部分,一个是直流电阻,一个是感抗。 他们用复数表示就是   直流电阻+感抗j   。

总体上表现出来的阻抗就是,  阻抗^2= 直流电阻^2 + 感抗^2 。也就是勾股定理。阻抗是斜边,直流阻抗是一条直角边,感抗是另一条直角边。

假设直接加220V交流电,那么会得到一个电流值,这里一定要用交流有效值电流表。  220V / 电流值 = 阻抗。   已知直流电阻,根据上面的 等式,可得感抗。

已知感抗,已知频率,可得电感量。

因为这里的220V电压,是输出变压器的工况相对比较接近,因此较准确一些。
当然,如果变压器匝数不够,承受不了220V的电压,我是用交流调压电源,直接调低即可。

当然上面几位的中间串个电阻的做法,也是正确的,那个电阻就是个限流保护的作用。

这是我的理解。

上面这些量用复数计算比较简单。不用前面帖子里讲的那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K: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362&fromuid=21751

这是老胆前辈前辈 ...

第一次测试:测试电压200伏,交流电频率50Hz,电感Ul直流阻值394欧,Ur=98.8K,两端电压91.2伏,电感两端电压153伏,求计算电感量。

第二次测试:测试电压327伏,交流电频率50Hz,电感Ul直流阻值394欧,Ur=197.2K,两端电压214.6伏,电感两端电压187.2伏,求计算电感量。

ur是个什么参数??? 中间串的那个电阻吗?

网友:
各位师傅们,我们揭过这一篇吧。下面我的测试数据。

是一个220转110的降压变压器,测试的是220V那个端,中间那个看做是个抽头即可,和本次测试无关的。

1、调压电源,

50HZ,110v
电流是0.007A

2、继续调压电源

50HZ,220v
电流是0.026A

3、数字电桥
50HZ,2V
电感量4.27263H
LS测量方式

4、数字电桥
50HZ,2v
电感量4.28896H
LP测量方式

https://www.bchrt.com/tools/inductive-reactance-calculator/
不想自己算了

110V的那个时候有50H,220V的那个时候有个27H。所以我说,揭过这篇吧。不能再研究这个物件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的做法没那么麻烦,因为我有交流调压电源,直接调一个电压即可。

请教一下,刚才没事,我测了一下。

我使用调压器,给定200伏和250伏工频交流电,分别是200伏时,电流是1.08mA,250伏时是1.37mA,直流电阻是393欧。

根据你说的“阻抗^2= 直流电阻^2 + 感抗^2 ”    ,

阻抗=250/0.00137=182481.75欧姆,

感抗^2 =阻抗^2 - 直流电阻^2=182481×182481  - 393×393=33299315361-154449=33299299912

感抗=182480.5768

根据感抗的计算公式:XL=ωL=2πfL

L=XL/2πf=182480.5768/314=581.1483 (亨)

200伏时,电流1.08ma

阻抗=200/0.00108=185185.185欧姆,

感抗^2 =阻抗^2 - 直流电阻^2=185185×185185 - 393×393=34293484225-154449=34293329776

感抗=185184.5829

根据感抗的计算公式:XL=ωL=2πfL

L=XL/2πf=185184.5829/314=589.7598 (亨)

200伏计算出的电感量是589亨,250伏时计算出的电感量是581亨。

一个ED86*40的2750匝的输出变压器,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电感量吧?

那么,会是哪里出问题呢?

网友:
我使用的测量电压的是MF47万用表,测量电流的是胜利9806+万用表,如果是因为电压和电流都不是真有效值,那么该怎么换算呢?电压按250伏如果换算成真有效值需要乘0.707,这样算出来的电感量是410亨,这样好像也不对。

那么电流怎么换算?如果也乘0.707,那么电感量仍然是581亨,这个和上面计算的结果一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K:
请教一下,刚才没事,我测了一下。

我使用调压器,给定200伏和250伏工频交流电,分别是200伏时,电流 ...

不要怀疑,计算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要怀疑,计算正确的

那要这样说,电桥测电感,从100多亨逐渐下降到100亨以下,那电桥恐怕还不如烧火棍吧。

这是兔公子的那个输出牛,最近想测试电感量,一直头疼不已。

我在想,是不是初级电流过小的缘故,兔公子的电路,B点接入400多伏直流,此时每臂匝数1375匝,不过每个管子的电流只有3~5ma,电流也不大。

或者在B端接入一个电压值,使电流达到6~7毫安,这基本上也是整个电路的工作电流了,这样不知道电感量会不会与上面有所不同。

楼主:
    赞成ssffzz1的观点,电感的测量变幻莫测,不同仪表,不同方法,结果不尽相等。我认为在同一表下,数值差不多就算了。再往里要到牛角尖去了。

网友L:
此贴让我们认识到了带电芯电感电感量的复杂性(非线性)!铁芯材质?过不过直流?有无气隙?形状结构?激励电压(电流)?等等等等?

网友:
用工频测电感量只是一个参考,电子管输出牛工作在音频,它是音频变压器的一种!

网友:
看来,我们这些业余门外汉,对电子管输出牛的认识,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教一下,刚才没事,我测了一下。

我使用调压器,给定200伏和250伏工频交流电,分别是200伏时,电流 ...

类似的测试我以前也做过。做的是电源变压器。

大概的结果是:
大约在160V 50HZ交流电的时候,感抗最大。 大于这个数值,或者小于这个数值都变小。发过帖子,忘记是那个了。

我的看法是,这个就是铁芯磁导率和激励电流的非线性关系。我们选的变压器为了节约材料,大部分都在曲线接近饱和的那头。其实最佳的按个点在160V附近。

所以我说揭过这篇。不如去在线测量低频音频信号的频幅和相移。只要这2个指标好了,声音不会太差。

LZ的那个白黑片,我估计也是这个问题,片子的特性曲线不一致,导致在不同激励电流下,不同的测试方法,有很大差异。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线圈
没绕好,中间有短路了。如果排除这个的话,那就是片子问题。

补充:

4楼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79022&extra=

不同电压下的空载电流,也就是不同电压下的感抗。

网友I:
引用 网友L:
此贴让我们认识到了带电芯电感电感量的复杂性(非线性)!铁芯材质?过不过直流?有无气隙?形状结构?激励 ...

是的。

这个东西不好琢磨飘忽不定的,原因也许就是这几点:铁芯特性,直流,气隙,形状,工况。这么多变量,所以导致我们把握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的。

这个东西不好琢磨飘忽不定的,原因也许就是这几点:铁芯特性,直流,气隙,形状,工况。这么多 ...

   兄弟,老汉我快要发疯了!反复思考着一个问题,难道这个世界真的没有鬼吗?
  下午4点我收到了第三付矽钢片,拆片后细察与我原黑片一样的,马上用A线包装片测试,电感还是在4.5H左右!真的晕倒了!也这是说出现了这么个现象:在三付矽钢片相同的情况之下,一个线包只有在固定的一付矽钢片上,才会出现10H的电感量,装在其它二付矽钢片上都是一半的数值!并且这付固定的矽钢片上装其它相同的线包也只有一半电感量!这怎么解释?难道真的有鬼了?下面是同一线包装在三付相同矽钢片上的测值,你瞧瞧,我吃不消了。

白片A线圈

白片A线圈

黑片A线圈

黑片A线圈

新黑片A线圈

新黑片A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