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惠普1020打印机电源板问题

楼主(2024-04-22):
哪位老师有惠普1020打印机电源板电路原理图发一份给我。谢谢!

楼主:
打印机打印纸张全黑!己确定是电源板问题,想自己维修,但是没有此电源板的电路原理图,特求助各位老师。谢谢!

网友:
惠普1020是HPLaserJet1020Plus激光打印机的简称,惠普1020是由惠普公司生产的一款A4幅面的黑白激光打印机,这款机器作为停产机于2010年重新复产。

网友:
耐用的机型,可以手动双面打印。

网友:
确实很耐用,我办公室正用着,打印量较大除了进纸电磁铁通病外没有其他故障。

不过他的低配版1010因没有WIN7及WIN10驱动比较恼火,胡乱装个驱动后打印速度慢。

网友A:
既然确认电源板问题,那就拍一两张图片让大伙儿瞧瞧它的真容吧^_^

网友:
电源板应该没有多复杂吧,可以自己根据PCB绘制一下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确认电源板问题,那就拍一两张图片让大伙儿瞧瞧它的真容吧^_^

不知图片怎么发!不会上传请老师们赐教发图片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