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元件

楼主(2024-04-22):
今天拆一个jvc的便携老收音机,无声故障,先从电容入手

发现整个机器就一个电解电容,不太现实,又发现一个黑家伙,仔细看看写着40mf另一边写着60mf,我就准备把它焊下来,结果怎么取都拿不下来,最后脚都断了,才发现这是个3脚的电容。

从字符上看,这是个共正极的双电解。

我去搜索了一下,有说用这种电解用在高档音响里滤波的,但没见过这么小容量的,在这种老旧的中波收音机中为什么要用它呢?是否可以用普通电解代替呢?求高手解答。

网友A:
可惜了一个老元件

网友B:
就是2个电容封装在一起。和2个独立的电容,没有区别。
东欧的老电视机里,经常出现多胎电容。。。。。。。一个外壳里封装多个电容。

正真做到一点接地。。。。。。

网友:
用普通电解代换没问题。

网友:
现在这种3条腿的电容也多了,滤波效果更好。

网友:
这容量不算小了吧?耐压倒是不高。这是多大力气搞成这样?

网友:
不奇怪,双胞胎的元件 。

网友:
用吸錫器呀,可以完整地把原件取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2个电容封装在一起。和2个独立的电容,没有区别。
东欧的老电视机里,经常出现多胎电容。。。。。。。 ...

关键是一个40 一边60,两边电容量还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了一个老元件

不弄坏也不能用了,电解这么多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一个40 一边60,两边电容量还不一样

一胞3胎,3种容量的都有啊,很正常。没有容量要求的。

网友C:
估计 40uF+60uF,共正极的铝电解,电源退耦用吧!

网友:
两个电解电容,共用一个接地;

用其它电解替换吧,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 40uF+60uF,共正极的铝电解,电源退耦用吧!

用两个47的代替可以不,找不到60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两个47的代替可以不,找不到60的

现在100的体积很小,就是个退耦电容代60没问题。

网友:
也有不少国产老机使用3条腿的电解电容器,做退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两个47的代替可以不,找不到60的

,分析下电路确认是退耦的话,47uF+100uF或都是100uF估计都可用,电压不高,对电池和电阻的冲击并不大。

网友:
找2个小体积的电解电容器封装进去,完美

网友D:
“MF”毫法可算是超大的电容单位了,一般用作掉电保持。

网友:
40MF,4V那就是4万微法了。这么低的电压一般都是当电池保存数据用的。也有40UF标注成40MF的,但一般是高压电容。用表检测一下容量有个大致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MF”毫法可算是超大的电容单位了,一般用作掉电保持。

MF的M是大写,应该不是毫法,毫法应该是小写的m。

大写的M一般是兆,但在这里感觉应该不是,印象中有的电容标着MFD,实际上单位就是μF,比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2个电容封装在一起。和2个独立的电容,没有区别。
东欧的老电视机里,经常出现多胎电容。。。。。。。 ...

接着提问下,这种应用的电路图一般是啥样的,为什么讲究一点接地呢,我知道一般的退藕原理,但是在这个一节4V电池供电的小收音机中,也至于使用一个非标的元件来进行退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 40uF+60uF,共正极的铝电解,电源退耦用吧!

我现在用双47代替它,收音机能正常使用,但开机或调大音量,总要慢上半秒才出声这个正常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两个47的代替可以不,找不到60的

40mF=40000uF,60mF=60000uF.
要找到这么大容量的6.3V电容不是很容易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双47代替它,收音机能正常使用,但开机或调大音量,总要慢上半秒才出声这个正常不

可以简单分析下电路,计算出时间常数,不过觉得并不是这个电容的影响,如果音量调节都会有变化,首先应该检查音量节附近的音频耦合电容是否漏电,耦合电容漏电后调节音量电位器或者开机将会影响第一级晶体管的工作点。导致发生变化。

网友:
普通收音机里,这么标注的,我都当微法读,没出过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简单分析下电路,计算出时间常数,不过觉得并不是这个电容的影响,如果音量调节都会有变化,首先应该 ...

嗯嗯,机中只有两个电解都更换了,其它都是瓷片电容,在输出变压器边上有一个卧式圆筒容量为0.xx uf的铝电容,不是有极性电解不知道是啥,会不会是那个电容也需要更换,我用瓷片换掉它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