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修一台格兰仕滚筒洗衣机】

楼主(2024-04-22):
  如果说小米当年将智能手机的价格拉到平民化,那么格兰仕把微波炉的价格打了下来。后来格兰仕又出了一款999元的滚筒洗衣机,对洗衣机的价格也冲击了一把。
  同事家里就有一台,用了几年不转了说。一开始只能空转,加了衣物就不行。再后来就不转了。
  虽说是电工,但他坦言对于电子方面不行。拆下电机和变频板带来,帮他检查,最终网购一块变频板。
  周六一早发来消息,装上去就OK了。

网友A:
最后一张图是啥意思~~~~~~~~~~~~

网友B:
电机解析端子那么多,看来是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是啥意思~~~~~~~~~~~~

  周末早餐时,看到好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解析端子那么多,看来是步进电机?

  三相绕组6个头,还有一组励磁线圈吧

网友C:
最后一图是工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图是工钱?

  你想多了,没有工钱的,自己家里的周末早餐

网友:
网购配件,自己维修,太好了!

节约资源。

网友:
模块的印字可能在另一面。三菱模块的字就在反面,

网友D:
可购模块,单片坏可能性极小;成本不低;不说明还以为和哪个少妇一起和咖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购模块,单片坏可能性极小;成本不低;不说明还以为和哪个少妇一起和咖啡呢。

帮别人免费修理的话,尽量减少自己的麻烦,你说呢。何况变频板这么便宜。同事说,叫人上门修理的话,至少300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是啥意思~~~~~~~~~~~~

叹世界,即享受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是啥意思~~~~~~~~~~~~

打完收工。

网友E:
IGBT贴散热器这面是反面,型号印在正面(背面),看外表就是三菱的H88系列,这款在冰箱和洗衣机上用的很广

楼主:
引用 网友E:
IGBT贴散热器这面是反面,型号印在正面(背面),看外表就是三菱的H88系列,这款在冰箱和洗衣机上用的很广

  帮别人免费修理的话,尽量减少自己的麻烦,你说呢。何况变频板这么便宜。同事说,叫人上门修理的话,至少300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