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像管工控屏怎么改视频输入

楼主(2024-04-22):
论坛的各位大佬们跪求这个老式显像管工控屏怎么改视频输入,
这个是纯进口日立的机器,东阳注塑机全新的显示屏,想用来改装玩游戏。
望大佬们赐教,谢谢

网友A:
很久以前改过,要考虑输入视频相位幅度.行场同步信号,有些改较简单输入视频信号就行,调整行场频及幅度就行, 但看你照片是彩监输入是RGB三基色输入,要将视频解码后成RGB (7.5V左右)和Y信号及 H  V 同步信号输入就行, 有些难度,加油!!!

网友:
同意二楼观点,看接口是RGB的,直接接RGB设备就行,想要接AV复合视频接口的话,得用转换设备

网友:
  我买过CVBS转VGA的盒子,将模拟摄像头的图像投放到液晶显示器上,清晰度一般,需要12V供电。以前连接电脑显示器的那种带天线接口的电视盒子,也有将复合视频信号和色差信号转换成VGA信号的功能。这种工控机连接游戏机,其清晰度可能不尽人意,到头可能还不如直接连接液晶小电视机。

网友B:
看输入端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以前改过,要考虑输入视频相位幅度.行场同步信号,有些改较简单输入视频信号就行,调整行场频及幅度就行:v ...

大佬我把线材和那块小板拆下来寄给你可以帮忙搞搞吗,可以给费用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输入端是什么

第二图就是输入端

楼主:
这种接头有配套的转换设备吗?麻烦有知道的给个链接,谢谢各位。

网友:
以前街机不就是这种板子。

网友(2024-11-27):
改好 没呀?我也有个想改视频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