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师,看下万用表宝石轴承绝缘失效原因

楼主(2024-04-22):
MF64万用表动圈焊好游丝装入支架前测线圈电阻约1.95K,装入支架后测试动圈线圈进出端电阻接近0欧,再次检查了游丝平整并未与轴尖支架相接触,于怀疑宝石轴承绝缘失效,用手机10X拍照图片如下图,有无进一步确认轴承绝缘程度的方法?

网友A:
导通是经过游丝,与轴座不相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通是经过游丝,与轴座不相干

不通过游丝直接就导通了,因游丝的外固定端没接通呢

楼主:
今天老天又开始下雨了,又开始鼓捣万用表了,探究动圈装上支架后,为什么动圈出入端电阻接近0的原因,起初有说宝石碎裂而短路,没有显微镜无法更细观察轴承内超微的世界,卸下支架上宝石轴承,用MF63表笔测宝石轴承的内外绝缘电阻,笔尖刚垂直深入轴承1mm+终止显示电阻接近0,换上数字表特细表笔,表笔插入轴承底,过程感觉到轴承内弹簧的反推力,直到轴承终止移动,电阻仍是无穷大!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通是经过游丝,与轴座不相干

宝石轴承应是绝缘体才对的

楼主:
宝石轴承与承尖配合的三种状态,图三,当轴尖压力超大时,轴尖挤压使宝石轴承位移压入轴套内,轴尖与金属的轴套接触形成电气短路

网友B:
怎么看情况是你的游丝还是线圈外壳接地了啊

楼主(2024-06-03):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情况是你的游丝还是线圈外壳接地了啊

游丝焊接桩相连侧轴尖与宝石轴承外壳接地了

网友:
你不会是把轴套的绝缘片忘装了吧。

网友C:
表头只有下边轴尖才有绝缘片吧

楼主(2024-08-18):
引用 网友C:
表头只有下边轴尖才有绝缘片吧

严格地说轴尖一般不会导致短路的,可能是下游丝扭曲接触支架短路了,经重新装配游丝和动圈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