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主板Dallas电池

楼主(2024-04-22):
老主板,BIOS电池没电:

DALLAS DS1287/1187

  想买一个新的Dallas芯片+CR2032电池座,再找技师改装。
1、tao宝上有 DALLAS DS1287 和 ds12C887,买这两种都行吗?有什么区别?
2、CR2032电池座,什么样式好?有利于改装加工。请推荐一两款。

网友:
这太爷爷级的主板是386主板吧?还在使用?真服了!

网友:
586之后的主板就很少看到这玩意了,

楼主:
另外,DALLAS DS1287 实时时钟芯片
DIP18,DIP19,DIP28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同IC有关吗?是电容漏电吧。看着这个老主板,30多年过去了。

网友:
神机,该送博物馆...

网友A:
找了下拆解图,结构还是很简单的 (注‘图源来自隔壁论坛’)
芯片可以买个备用,原有的芯片可以稍微暴力点拆除上层的电池 然后辅以DIY换个新电池(电压平台合适 外观差不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了下拆解图,结构还是很简单的 (注‘图源来自隔壁论坛’)
芯片可以买个备用,原有的芯片可以稍微暴力 ...

求隔壁贴子网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隔壁贴子网址

目标地址,仅供给贴主参考,无引流行为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825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