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代i5 10400 40G内存 500G三星M2,为什么卡成狗?

楼主(2024-04-23):
10代i5 10400  40G内存 500G三星M2硬盘,WIN11系统,没上显卡,用的是CPU的集显。
开两个浏览器(共计10个左右网页),QQ、迅雷,结果卡出翔来了,动不动就“结束任务”,气的我狂按“reset”。
是配置不合理还是系统不好,如何处理,是不是我把GTX1660的显卡按上会好点?不上显卡的原因是,我既不玩儿大游戏,而且显卡功耗280W,我又是7X24少时不关机,因为已关机,我的动态免翻网址就变没了。
原以为用上了10代i5就会顺畅很多,结果还不如我的AM3D 8核推土机呢。
我的电脑是啥毛病呢?

网友A:
看看GPU和CPU能占多少,我的备用机是10600,16G内存,其他差不多,完全没有问题

不要小看迅雷,如果不限制上传能把你的上传带宽占完,卡机的原因十有八九就是他

网友:
我i54代都没卡过

网友:
看任务管理器,什么程序占用资源,占CPU最多

网友:
6代都不卡,你系统问题吧

网友:
估计和主板有关系,不顺溜
我6代I5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GPU和CPU能占多少,我的备用机是10600,16G内存,其他差不多,完全没有问题

不要小看迅雷,如果不限 ...

你说的好像对,迅雷一工作,风扇就呼地高速转起来了。

楼主:
过几天找人重做个系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几天找人重做个系统吧。

看一下任务管理器,里面有没有高占用CPU的进程,看一下性能页面CPU运行频率多少,
用鲁大师或者其他工具看一下CPU温度高低

网友B:
4G内存也太折磨自己了吧,8G起步,东西还不能开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4G内存也太折磨自己了吧,8G起步,东西还不能开太多

LZ说的是40G内存

网友:
这配置,迅雷至少50%占用率

网友B:
看走眼了,原来是海量的40G,卡的时候,不知道cpu跑在多少GHz

网友:
估计有人偷用你的带宽了,如果卡顿的原因是网速引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走眼了,原来是海量的40G,卡的时候,不知道cpu跑在多少GHz

他这配置很好了
建议重装系统
还不行估计硬件有隐性故障

我公司电脑I3四代、4G内存、500G固态,WIN7系统
运行多个普通程序都很流畅
包括开CAD都没问题的

网友D:
浏览器渲染页面用GPU加速,而核显又弱,网页里各种JS脚本需要CPU解释才能执行,国产流氓又狂吃CPU,卡很正常。

解决办法:QQ和迅雷等国产软件全部放虚拟机里运行,虚拟机最多只分2个核心。

楼主:
最夸张的是看百度贴吧,一个21页的帖子,我断断续续地看了两天才看完。动一下鼠标,得至少十分钟或更长才有反应。
决定重做系统。

网友:
查看任务管理器,哪个占用高,哪个就是瓶颈.

首先要排除软件:
是否有木马病毒,后台挖矿.
驱动是否正常安装启用,系统是否动过手脚,系统盘是否SSD.
如核显不装驱动,画面会卡顿,看视频困难.

再排除硬件问题.
重点看 SSD!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他这配置很好了
建议重装系统
还不行估计硬件有隐性故障

说个我自己的体验,不是折腾win nas么,想着Windows 10 2016 LTSB长期服务版被传的很神,但装完才发现,很卡,内置浏览器也不好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夸张的是看百度贴吧,一个21页的帖子,我断断续续地看了两天才看完。动一下鼠标,得至少十分钟或更长才有 ...

本质原因是网页里垃圾太多。国人写网页的码农水平稀烂,不论多重任务,JS解释只能用一个CPU核心。
你浏览器装上插件,拦截所有广告,禁止所有不必要的权限。
前面已经说了,国内软件全部放虚拟机或者容器里运行,他们没有底线,无缘无故扫描你硬盘。

希望你明白我在说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浏览器渲染页面用GPU加速,而核显又弱,网页里各种JS脚本需要CPU解释才能执行,国产流氓又狂吃CPU,卡很正 ...

你这个配置明显不低,我现在用四代I5 4670+8G内存,看网页很流畅;你最好重装下系统,把什么360等等卸载。有16G内存都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配置明显不低,我现在用四代I5 4670+8G内存,看网页很流畅;你最好重装下系统,把什么360等等卸载 ...

联想台式机,上班用电脑,处理器8700,内存16GB,核显UHD630,硬盘三星980,比楼主的配置内存少,其余接近。

我2012年买的老笔记本开网页都不卡,CPU双核3337U,1.8GHz主频,核显HD4000,4GB内存,三星PM841 128GB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个我自己的体验,不是折腾win nas么,想着Windows 10 2016 LTSB长期服务版被传的很神,但装完才发现, ...

早就是Windows 10 2021 LTSC了

网友:
出了,换四代i5

补充内容 (2024-5-2 18:09):
换14代i5

网友F:
40G内存,几根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F:
40G内存,几根内存?

共四根,三个8G的,一个16G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共四根,三个8G的,一个16G的。

原来如此,我就说嘛,怎么是40G呢。

网友:
检查下CPU散热器和风扇是不是没装好,卡的时候看看任务管理器的性能那里,看看主板是不是出现卡功耗墙的故障了,用CrystalDiskInfo软件看下硬盘参数,都没问题就重装系统,还是不行就换个硬盘再测试。

网友:
集显要用内存当显存的,在主板里把内存多划分点给显卡

网友:
一台电脑, CPU酷睿™ i3-12100 处理器,内存16G,独显,1T的机械盘,Win10系统开关机卡成狗,此时CPU占用30%左右吧;用户一直比较苦恼,找人帮着组装的,貌似买来就觉得系统启动慢,后面感觉越用越卡;
加装M2固态,再次安装Win10系统,开关机非常流畅。原机的1T硬盘辅用。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系统有问题,重新做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