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整理日本指针式兆欧表电路图(1000V)DM-1006s

楼主(2024-04-23):
咸鱼上购买的该表,到货时大概测了下基本正常,就搁置不管了,最近空闲,看到坛里有大侠自制兆欧表,就想起来测了下,发现偏差很多,网上搜了下该表的信息,没发现有用的资料,该表有4个可调电位器,怕调乱了,这几天没事手绘整理了该表的原理图,希望坛友能用到,原理图可能有错误之处,欢迎大家指正,共同完善它。

补充内容 (2024-4-29 15:05):
9楼重新修正了最新版DM-1006S电路原理图

补充内容 (2024-4-29 15:08):
9楼还有该表校准方法的个人经验

楼主:
这几天根据原理图在测量插座开路和短路的情况下,分别测量了几个关健点电压,发现该表在开路和短路状态下,高压分别为1077V(开路)和1061V(短路),该表为1000V,猜测应该是在插座开路状态下把R26电阻一侧的高压调到1000V,R26电阻为10MΩ,串入电流表调整VR4,使经过R26的反馈电流为100UA即可,10MΩ*100ua=1000V,高压调好后,分别接入10MΩ和1MΩ只需要调整VR3就把这2点的测量阻值完美压线,然后分别测量不同的阻值,都很准确。测量过程中没有动VR1和VR2,折腾过程中又发现一些图纸错误,更正后贡献给大家

网友:
感谢分享,留下备用

网友A:
感谢分享,测绘这样一份图纸工作量不小啊!
请教个问题不知道老师这个变压器的匝数是怎么精确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测绘这样一份图纸工作量不小啊!
请教个问题不知道老师这个变压器的匝数是怎么精确测量的。

在变压器上自己绕了二十圈的漆包线,通入限流的工频交流电,通过测量电压换算过来的电压比等于圈数比,市电接在高压压线圈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变压器上自己绕了二十圈的漆包线,通入限流的工频交流电,通过测量电压换算过来的电压比等于圈数比, ...

学习了,谢谢回复!

网友B:
感谢分享,非常好!

楼主:
更新了一版,增加了一个BATT CHECK档,该表共有四个档位,AC档(MAX 600V),手动测量(就是要手压下按钮才有高压),自动测量档,还有一个电池校验档(4x1.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非常好!

在7楼又更新了一版,增加了一档电池电量测量档,应该较全面了

网友:
学习了。留下备用

网友:
本来收了2块坏的,没图纸修不了。可惜都卖了。

网友:
谢谢分享,我一个三和500的兆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