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惠普1020打印机电源板故障

楼主(2024-04-23):
我的一台惠普1020打印机电源板损坏,想自己维修,但没有此板的电路原理图,请教哪位老师有此1020打印机电源板电路原理图赐一份给我。万分感谢!另外,有哪位老师有此板的维修经验请赐教!再次感谢!

网友A:
现在板子是什么故障现象?
这个图纸好象不好找。
普广论坛关了,否则上面可能还能找到一些资料。
下面这个贴子参考一下。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944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板子是什么故障现象?
这个图纸好象不好找。
普广论坛关了,否则上面可能还能找到一些资料。

此机打印纸整张金黑,己确定是电源板损坏。准备自己维修一下,所以想找一份电源板原理图。

网友B:
楼主在综合维修发的帖子里说自己不懂贴图,楼主会玩微信吗?如果会玩的话,用微信保存自己发的照片,然后保存下来。论坛发图片时,点击保存的微信图片上传照片在帖子里,就可以发出贴图了啊……^_^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综合维修发的帖子里说自己不懂贴图,楼主会玩微信吗?如果会玩的话,用微信保存自己发的照片,然后保 ...

好的!谢谢老师们回复!特别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机打印纸整张金黑,己确定是电源板损坏。准备自己维修一下,所以想找一份电源板原理图。

可能是电源板高压部分的故障。
但是如果无兄鼓和高压导电片接触不到也会这样的。
你是用替换法试过了?

网友:
论坛网友回复中连接的帖子图片,那时候的图片像素不高。现在条件改善,拍清晰图片很容易了。
前面坛友检修时的图片,也贴这里,供参考吧……

楼主:
此机的24v供电输出电路正常,也没有烧24v供电保险丝。因此问题可能出在后面电路,现不知如何下手。请维修过此电路板的老师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源板高压部分的故障。
但是如果无兄鼓和高压导电片接触不到也会这样的。
你是用替换法试过了?

我已用正常1020的电源板替换过,换过电源板后此机打印工作正常。没有其他任何问题,因此,可判断是电源板后面电路问题。但是,不知从何下手维修,请老师们赐教!谢谢!

网友:
如你确认为电源板故障,你可从电源板走线自己画个简单草图。该电源板结构并不复杂,220V输入整流及滤波部分、开关管(MOS)电路部分、稳压控制部分(注意光耦输出取样电压)、输出部分(一般为两路电压输出,即24V主供电及5V供电控制部分)。在检修时切断24V负载后,应当在其24V输出部分接一个24V的灯泡(假负载)。

网友:
关注,学习,我也有一台HP1020P

网友:
X宝上七八十一块,先买一块用着再说。
楼主的问题可以用“如何维修开关电源”代替。
那就先找一下电动车充电器维修的例子,学透后,基本上开关电源通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