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SANWA N-501指针万用表的对比

楼主(2024-04-23):
SANWA N-501 是日本三和电气仪表公司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推出的一款大型高灵敏度指针式万用表,该表的表头分为两种形式:无源型和集成电路放大型,下面上图片:

SANWA N-501 (1)

SANWA N-501 (1)

SANWA N-501(2)

SANWA N-501(2)

SANWA N-501(3)

SANWA N-501(3)

SANWA N-501(4)

SANWA N-501(4)

SANWA N-501(5)

SANWA N-501(5)

SANWA N-501(6)

SANWA N-501(6)

SANWA N-501(7)

SANWA N-501(7)

SANWA N-501(8)

SANWA N-501(8)

SANWA N-501(9)

SANWA N-501(9)

网友:
帮忙补贴 N-501D 的线路板,让大家方便观摩比较,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 N-501D 因为工艺更成熟了。

网友:
多好的表啊怎么没用呢,与数字表搭配用不是挺好吗。你看看淘宝上三和指针表的j售价还是满高的。跟你的比我这个“三和”要逊色的多。

楼主:
此款万用表在国内存量不多,许多表友不是很了解,经常争执其到底是有源表还是无源表,现图片说明,供大家参考。
有源款表头内有集成放大电路,电池置于表头后方,同时表盘左下角有“PDSS IC 2μA MOVEMENT”字样。

网友A:
终于完整的看到两代 N-501,漂亮的外观与博物馆等级的收藏环境真是赏心悦目!

请问这两者指针的摆动阻尼与速度是否有不同,我的 N-501D 满刻度摆动可是要费时 3 秒。

网友B:
可惜,现在没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完整的看到两代 N-501,漂亮的外观与博物馆等级的收藏环境真是赏心悦目!

请问这两者指针的摆动阻尼 ...

有源款的阻尼要好许多,无源款有过冲(我见过的其他张丝表,都没有过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现在没啥用了

是的,这两款表在当年,也不是实用型产品。
万用表属于便携式检修工具,这个501比mf18要大许多,携带和使用都不方便。
我猜测是sanwa公司生产这种表,只是为了展示2微安张丝表头的噱头。

网友:
旧时代的台表哈

好看是真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惜,现在没啥用了

我的 N-501D 可是天天都还在用,做为一台台表她可是很称职的,不但表头大好看又三色印刷很清晰容易判读。
最好的一点是根本不用经过开关机步骤,档位一拨拿起测棒马上就能测量,还不用插电源只靠内部的电池就能持续使用十几年以上。

现在你到哪里买这么好用的台表!
你看,旁邊的黃皮表馬上就被比下去了,太小家子氣了。

网友:
有一台501N收藏中。

网友:
N-501,就冲它的高颜值,高低都想搞一台,只是没想到它体形如此庞大!出乎意料

网友:
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的三和指针表还是很不错的,基本都是涨丝表头,比国产的指针表可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 N-501D 可是天天都还在用,做为一台台表她可是很称职的,不但表头大好看又三色印刷很清晰容易判读 ...

测个波形看看

网友:
指针反应慢吞吞的能测什么波形?就是黄皮表也测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