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收音机ECC85替换实验(6N1,ECC85,6N6)

楼主(2024-04-23):
网上有以前也有人发过相关类似的帖子,再此致敬,自己最近家人都出去旅游了,一个人在家正好再原有朋友的基础下做下相关的实验,只代表个人观点,目的就一个玩儿。不喜勿喷,谢谢观看。
1实验机型德国Loewe_Vineta_1790W,高频头为调容的,频率88-100mhz,照片及图纸如下:
2原机ECC85照片
3替换成功的管子,实验了北京开屏和闭屏两种6N1,特斯拉的金脚E88CC,某不知名品牌普通脚ECC88,苏联的6N6,其中开屏的6N1实验了十多只新旧不同的管子避免重复就没拍照片
4替换不成功的管子6N2,12AU7A,12AX7,插上就收不到台了,这个纯属凑数,明知不响
5实验成功的管子猫眼闭合强度不同
6效果满意的管子上机留念,以后估计是不会再整了,太费时间,用了一个多小时,收音机开关20多次

总结:(1)之前网友们说6N1替换ECC85能正常工作,频率偏移,温度高,闭屏的效果比开屏的效果好,这些观点再我得到了再次验证。
          (2)实验了6N6和E88CC这两个管子完全可以胜任ECC85的工作,这两个管子的表现丝毫不逊色,但是6N6这个管子电台会再某点比较密。
          (3)实验了不同新旧的开屏6N1,发现猫眼闭合程度略有差异,可能是因为管子新旧不同导致的
          (4)最后替换只是代表能工作,总体上这个机器用ECC85非常好,基本收的到台的地方猫眼都重叠闭合,而且再88-100整个频段上非常均匀,不会出现某个点特别集中
           (5)后续将此机扩频到108后再做类似实验
最后引用毛主席的一句话(不知恰当与否):干就完了,边干边学。

网友:
高头上ECC85的屏蔽罩到哪里去了,ECL82配来了吗?我最近孩子带来几支二手管,想配上吗?

网友A:
直接代换?有没有对电路进行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代换?有没有对电路进行调整?

没调整  直接换的 暴力吧 哈哈

网友B:
ECC88对应国产6N11,6N11用作调频高频头非常好,电路如果针对性设计比ECC85还好,6N1对比ECC85跨导还是低了点儿,6N11和6N6都是高跨导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ECC88对应国产6N11,6N11用作调频高频头非常好,电路如果针对性设计比ECC85还好,6N1对比ECC85跨导还是低了 ...

谢谢朋友指导,以前只是听说音频领域E88CC可以用国产6N11替代,没想到E88CC在高频领域表现的也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调整  直接换的 暴力吧 哈哈

不调整电路,12AU7、AX7 灯丝电压12.6V。之间插上 当然不响了

网友C:
需要调整电路。
这些管子的的特性不一样,尤其是极间的电容,影响统调的,尤其是FM电路。

严格的说,高频头只要换过管子,都要重新调过,就是相同的型号,参数也不相同。而1-2个pF的差异,就足以影响统调的效果了。

网友D:
6N1替换还有灵敏度稍低的问题。

网友E:
改一下管脚,用6N3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调整电路。
这些管子的的特性不一样,尤其是极间的电容,影响统调的,尤其是FM电路。

谢谢 朋友指导  只不过本人一没技术二没仪器  玩不了太高端的  只是鼓捣玩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6N1替换还有灵敏度稍低的问题。

是的感觉灵敏度一下就降下来了 猫眼不爱闭合  但是声音还算听得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一下管脚,用6N3试试

哈 朋友我也是这么想的   下一步 我准备做转换管座,6N3转6N1  还有用6H2+6N2转EABC80的管座,试试能不能成功 ,但是目前还没想好用什么做,怎么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 朋友我也是这么想的   下一步 我准备做转换管座,6N3转6N1  还有用6H2+6N2转EABC80的管座,试试能不能 ...

EABC80还真没有国产替代品,检波还不如直接用2ap系列加上6n2,效果绝对不会输原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EABC80还真没有国产替代品,检波还不如直接用2ap系列加上6n2,效果绝对不会输原管

网上有人说EABC80可以用6H2加6N2(一半检波一半放大)替换 我正想做个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