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777开盘机,扬声器没有声音

楼主(2024-04-23):
索尼777开盘机,扬声器没有声音,开机通电正常,各运转动作正常,扬声器是好的,音量电位器测量好的,扬声器一点噪音都没有,正常用镊子触碰电位器应该有噪声,现在是一点反应没有。
诚求朋友们的帮助,有维修或搭理过此款机器的朋友吗
可以付费维修,联系18106354459.V信同号

网友:
碰触电位器没有声音,很明显低放部分出问题了,相对比较好处理,可以使用信号注入法一级一级测试,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这机子好大呀!

网友:
一个高阻耳机,一端接地,另一端串接一个电容,用它触低放的输出极,逐级仔细听,就能够找到病根。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们的回复

网友A:
查低放部分供电,输出变压器的初级端是否有电压,这点问题还能难住矿坛的人??
有输入输出变压器前后级都是相互隔离的,就更好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低放部分供电,输出变压器的初级端是否有电压,这点问题还能难住矿坛的人??
有输入输出变压器前后 ...

谢谢朋友
难不住朋友们,可是难住了我,我不是专业学校出来的,我是业余爱好
朋友可以说详细点吗?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