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看到有卖开关电源供电的300b机器

楼主(2024-04-23):
网上看到有卖开关电源供电的300b机器  请问谁知道高压开关电源哪里有卖的。

网友:
去X宝去搜索,电子管功放开关电源,会有很多,有的商家也可以根据你的电压进行定制。

楼主:
谢谢!  有谁有电路原理图  学习一下。

网友A:
你论坛搜索一下“胆机 开关电源”有非常多的帖子,很多都是自制的。

成品胆机开关电源,卖的地方也不少,多数都是小批量制作,稳定性,可靠性很多无法保证。你如果关注一款开关电源,只要连续卖3年以上,这款就是比较稳定的,其他都是把做的那批卖完,没下文了。

我买过5款胆机用开关电源,有一半都几乎无法使用,6P1单端都出问题。基本上说的参数,都是最大参数,带的是灯泡类负载测试。真是用到胆机上面,那是有噪音的。比如标注6.3伏5安,如果真的按灯丝电流5安来使用,基本上都是无法起振或反复起振。

再就是发热量,我就遇到过卖家只是说大功率使用,需要加散热片,我按标称负载70%使用,一时没注意,把开关变压器都烧匝间短路了,找卖家,没有配件,无法退换,消息已读不回。

好的开关电源,还是非常省心的,整机底噪可以做大2mV以下,其他的就是传统与开关电源的争论了,我制作的几台胆机,全部都是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论坛搜索一下“胆机 开关电源”有非常多的帖子,很多都是自制的。

成品胆机开关电源,卖的地方也不少 ...

非常感谢你的介绍和认真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