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关于TM1620B数码驱动芯片的问题

楼主(2024-04-23):
如题,一美容设备不开机,只有电源指示灯亮,测量电源12v正常,5v正常,板子上就三个芯片,两个没有字迹的,其中一个最小的像是时钟芯片,接有晶振,稍大一点的像是ULN2003这样的芯片,只有这个tm1620b可以看出丝印,查资料这个是数码驱动芯片,开机的按键还有时间调节都是接到这个芯片上的,现在是开机按键不管用,数码无显示,资料显示这个芯片1脚接电源,但这个芯片的一脚接的是地,是用的负电源吗/?,还有这个芯片是需要驱动程序吗?还是直接可以买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资料上都是一脚接电源的啊

1620和1620B是不一样的:
https://item.szlcsc.com/3006695.html

网友B:
内部不含程序,买来可以直接替换,该芯片使用时需要单片机通过软件驱动

你确定是显示驱动坏了?

网友A:
TM1620是专用的数码管驱动芯片+扫描按键复用的芯片,单电源供电,不开机有可能是这个芯片问题,也有可能是MCU你提到的磨字的芯片问题。如果是MCU坏只有返厂,内部有软件即使你有同型号换上去也不一定能跑起来。如果有示波器,看下1620的2脚/3脚是否有数据和时钟,4脚要为低电平。如果没时钟信号,应该是MCU没有跑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不含程序,买来可以直接替换,该芯片使用时需要单片机通过软件驱动

你确定是显示驱动坏了?

板子上没发现有单片机啊,开机的按键还有调时间的按键总共六个按键都是接到这个芯片的引脚上了,但是按键不管用,按键一脚接地,另一脚又1v左右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M1620是专用的数码管驱动芯片+扫描按键复用的芯片,单电源供电,不开机有可能是这个芯片问题,也有可能是M ...

示波器有,晚上回去测测看看,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TM1620是专用的数码管驱动芯片+扫描按键复用的芯片,单电源供电,不开机有可能是这个芯片问题,也有可能是M ...

这个芯片一脚接地不应该吧?一脚不是接电源正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TM1620是专用的数码管驱动芯片+扫描按键复用的芯片,单电源供电,不开机有可能是这个芯片问题,也有可能是M ...

还有就是测量那个时钟芯片外接的晶振没有波形,芯片有5v电压输入,不知道是mcu没让他工作还是上电他就应该工作,是一个八脚的时钟芯片,因为面板有时间调节,估计是时钟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一脚接地不应该吧?一脚不是接电源正极的吗

估计你看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一脚接地不应该吧?一脚不是接电源正极的吗

1620的1脚和18脚是接地,6脚接电源约5V。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测量那个时钟芯片外接的晶振没有波形,芯片有5v电压输入,不知道是mcu没让他工作还是上电他就应 ...

和1620芯片的2/3脚连接的是MCU。不过消费类电子低成本的MCU通常都内置晶振了,个别也可能外挂晶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一脚接地不应该吧?一脚不是接电源正极的吗

1脚接地是1637,估计你看错了。一个共阴一个共阳。

网友:
驱动一般不会坏,MCU损坏几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脚接地是1637,估计你看错了。一个共阴一个共阳。

我是看网上提供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20的1脚和18脚是接地,6脚接电源约5V。

可是资料上都是一脚接电源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20和1620B是不一样的:
https://item.szlcsc.com/3006695.html

谢谢,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呢,赶紧看了一下订单,没错就是买的TM1620B,反正不贵,换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20和1620B是不一样的:
https://item.szlcsc.com/3006695.html

再次感谢师傅提供的资料,查资料按键公共端是输入到K2引脚,接地是不对的,测量芯片5脚(K2)对地为0欧,用放大镜仔细观察被上个维修者换过的按键,发现有几个焊点离接地点很近,,重新焊接一遍后测量对地无短路,通电恢复正常

网友D:
应该最大的问题是MCU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最大的问题是MCU

已修复,是上个维修者换按键焊接接地了,多亏楼上提供的资料

网友C:
按键短路会导致程序陷入while死循环,所以数码管不显示。

网友:
是的,低级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键短路会导致程序陷入while死循环,所以数码管不显示。

不是按键短路,是按键的公共端与地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