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分频器输出幅度不够

楼主(2024-04-23):
各位大佬:

还是在做频率计。现在预放大用2SC3356,分频用MB503,单片机用15W408AS。从发射极取样,Vpp在300mv左右。传到到预放大基极后为200mv,集电极输出3.5Vpp左右。送到MB503进行32分频后,其输出端电压交流为1.4Vpp,而直流电压在2.2到3.6之间摆动。这样单片机就认定一直是高电位输出,无法进一步计数。

试了不少办法,包括提高预放大级输入电平,更改MB503的负载电阻等,均不起效。所以再向各位请教。

谢谢

网友A:
大概看了一眼牛皮癣手册,我没用过这单片机,瞎说一句,不知道用它自带的比较器是否能满足您的使用要求?
上图中,既没看到2SC3356,也没看到MB503,我只用过MB506,503是什么还真不知道,506或者503早都停产了吧,大约10年前想买500只,都只能去买拆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看了一眼牛皮癣手册,我没用过这单片机,瞎说一句,不知道用它自带的比较器是否能满足您的使用要求?
...

你好。

线路图中的74LC4040被MB503取代,预放管2N3904被2SC3356取代。

MB503与501-504等都类似,只是它有16分频选项,并且输入电平可以低些。

个人感觉它的比较器是很不错的,可以减少编程工作量。

谢谢关注。

网友B:
给mb503输出加一级放大,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B:
采用1n4148和一只负载电阻串联,能把直流输出电压波动拉低0.6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mb503输出加一级放大,问题就解决了。

你好,

以前做中波频率计时不用分频。加了只74HC14整形,然后直送单片机计数,效果很好。现在要做全频道,必需分频。
原以为用了分频器后整形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把触发器省却了,没想到碰到幅度问题。

怕加三极管放大器效果不好。要么再加一只施密特?只是不想用74HC14,太大了。

话又说回来,分频器输出这么小,好象是不应该的。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1n4148和一只负载电阻串联,能把直流输出电压波动拉低0.6伏

唉,还是要怪自已没仔细看手册。上面明写着输出1.6Vpp。

这下好了,只有加放大器。网上看到有单施密特的,SN74AHC1G14。价格便宜,只是时间都浪费了。

网友:
MB50x是ECL電路,輸出電平都只有1V上下,這一點要注意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支招,看来凡用MB50x的都需要触发器,是我自已疏忽了。也是看中503的封装(容易焊到洞洞板上去),才临时起意,将4040换了下来。得不偿失。

其实疏忽远非这一点。原设计是用12864的。屏到货后发现接口是IIC的,单片机只有SPI,还需要模拟,比较麻烦。所以暂时先拿0802上手。

新购的触发器还要等上三天。真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的IIC好用,为什么不用?除了NXP以外,各个单片机厂家的硬件IIC多多少少都有bug,不靠谱。

我是想等MB503通过后,正式打板,再搞IIC。

无论如何,图形界面总要比字符好看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