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数码管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4-04-23):
几块钱买了一个4位数码管显示的电压表,不小心过压烧了,不甘心翻出来折腾,检查到一个稳压二极管烧了,一个贴片电容也烧了,换上二极管和电容还是不亮,这个主芯片是什么型号,丝印被磨掉了,14个引脚的。网上找了一下,常用的是TM1650,是16脚的,对不上。

网友:
你看一下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的,先缩小范围

网友:
别折腾了,这是单片机,就算有型号你也拿不到程序。

数码管模块,可以是 TMxx 驱动;但要电压表,就是一定得上单片机

网友:
没有折腾价值,几元钱复购比较合适

网友:
单片机是没跑的了,不值得折腾

网友:
这玩意没过压也容易烧,拆数码管其它直接垃圾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