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隙是要每片一样还是取个平均值就可以?

楼主(2024-04-23):
怎么办?

网友A:
我来个极端的情况:
假设气隙需要1厘米,有一半硅钢片气隙是0,另一半气隙是2厘米,这样不行,对吧。
其余情况我就不懂了

网友:
问问题或者问这个问题之前要想一下,如果每片不一样或者不取平均值会怎样,答案就差不多出来了

网友:
气隙在装配好后都要根据电感量来调整的,所以不在乎是不是取一样,不调整都是瞎摸,天知道是多少

网友:
一个端面垫一个厚度然后算平均值。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个极端的情况:
假设气隙需要1厘米,有一半硅钢片气隙是0,另一半气隙是2厘米,这样不行,对吧。
其 ...

那能省一半矽钢片

网友:
气隙大小影响电感量的大小。
在你的设计范围内,你需要多大的电感量就要调整合适的气隙,当然横截面不平整肯定影响气隙的调整。

网友:
氣隙嘛,墊完紙它就均匀了不是。

网友:
我想说的是,你这堆铁芯,最好水煮一下,全部拆成散片,再组装。

气隙,谁都无法做到完全一样,不过如果按100片来说,大差不差,就是平均值了。

严格来说,气隙需要垫在铁心线性区域,即:如果再减少一丁点气隙,电流会线性增加,接近饱和区前。此时电感量是最大的,也不会导致饱和的气隙,就是最好的气隙。

网友:
这样好像不太好吧,每片之间电阻都是0?

楼主:
量过了,片与片之间电阻无穷大

楼主:
再请教一下,这对二手铁芯,E、I片分别有一个是园角,是什么用意?难道这个是有取向的标识?

网友B:
按大师们的标准最好两个端面上平面磨床磨一刀。

网友:
为啥要磨一刀?有时自然气隙比垫破报纸更稳定呀。

网友:
铁芯不能打磨!

网友C:
曾經見過Mac的牛拆解,鐵芯端面不僅打磨,而且還是抛光的,和鐵氧體芯的處理完全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曾經見過Mac的牛拆解,鐵芯端面不僅打磨,而且還是抛光的,和鐵氧體芯的處理完全一樣。

端面打磨C牛多见而E牛很少见。好牛只有用高精度的冲片来保证端面的平整度了。

网友:
有条件做说有条件的理由。没有条件做说没条件的理由。有条件当然磨一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大师们的标准最好两个端面上平面磨床磨一刀。

你的意思,非要这样才行?

网友:
既然要找个气隙,那么端面还有必要磨的非常平吗? 稍微的不平,就折算到气隙里了吧。当然是稍微的不平,拧巴了的情况不能算。

外面用螺丝锁紧,以及浸漆后,也不会再移动了啊。

网友:
E片端面平磨有些许偏执狂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