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有没有可自己设定电压的锂电池保护板或充电电路?

楼主(2024-04-23):
请教各位老师:有没有可自己设定电压的锂电池保护板或充电电路?
比如自己可以把充电终止电压设为4V。有没有在售的
谢谢

网友:
我接触的充电芯片实际就是充电宝用的,它会根据电池电压高低自动调节充电电流和电压,还能持续对外提供DC5V输出。

(已压缩)IP5306(1).pdf

网友:
买一块可调恒流恒压板,从几伏到几十伏均可根据需要自己设定 —— 注意我这里说的是给锂电池充电。

网友A:
绝大多数保护板都可以设置充电截至电压,起码我知道蚂蚁保护板和极空保护板可以。

我使用的是极空保护板。出厂默认三元充满电压就是4.15伏。还可以改磷酸铁锂使用,只需要改每串电压就可以。

充电器一般都是对总的输出电压进行调整,比如我使用的是24串三元,充电器是84伏,满电100.8伏,保护板设置每节4.15伏,完全可以正常使用。即便是每节设置4伏,保护板检测电压够96伏了,自动关断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大多数保护板都可以设置充电截至电压,起码我知道蚂蚁保护板和极空保护板可以。

我使用的是极空保护板 ...

这是23年8月份,监控的图片。下面参数设置那里,可以修改充电截至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