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测量三极管(在中频条件下) 输入输出阻抗的附件电路

楼主(2024-04-23):
           DIY一个测量三极管(在中频条件下)输入输出阻抗的附件电路
   对业余爱好者,手中大多没在中频电路中三极管输出阻抗和输入阻抗的专用测量仪器。关于三极管的输出阻抗参数手中资料又很少,不同型号的三极管输出阻抗数值相差又很大。
例:
    1、面向工农兵联合设计丛书中介绍3AG21在中频应用时,Ic=0.6mA时,输出电导2uA/V,输出阻抗为500KΩ
    2、硅管收音机设计丛书介绍3DG6B输出电导在0.4mA时为39uA/V,输出阻抗为25.6KΩ
   3、根据某三极管手册中3AG的Y参数,输出电导在0.5mA时约50uA/V,输出阻抗为20KΩ
   折腾几番够测量三极管输出输入阻抗的仪器,自我觉得制作的此款三极管输出输入阻抗的测量附件电路,用来测量三极管的输出输入阻抗,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一、测量原理即计算公式
1、通过自制的扫频仪的测量得到一组频率与幅值的对应数据,求出幅值下降0.7倍时对应的频率带宽B,计算出中周Q值。

即:1/R总=1/RS+1/RP+1/RL
其中RS是三极管的输出阻抗乘以中周抽头的匝数与初级匝数比的平方
    RP是中周自身的损耗阻抗。
    RL是三极管的输入阻抗乘以中周次级的匝数与初级匝数比的平方
  中周初级总匝数为122匝,初级抽头50匝,次级12匝。
RS=R出×(50/122)^2
RL=R入×(12/122)^2
所以,只要测出中放电路中周的空载Q值和有载Q值,就能计算出三极管的输入和输出阻抗。
3、测Q空和Q实
测出真实的Q空很难,采用约等的方法,中周前级采用共发—共基电路输出阻抗能够达到几百千欧姆,通过中周出头的阻抗变换,加在中周的阻抗可达几兆欧姆,中周后级采用场管,经次级阻抗变换,加在中周上的阻抗可达十几兆欧姆,此时测量出中周的Q值,定义为中周空载Q值。由空载Q值求出
Rp=ρ*Q=1038×Q空
4、测量三极管的输出阻抗,将三极管插入输出的插孔中,将开关调到输出,调整提供三极管偏流的电位器,给定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Ic,用电压表测量三极管发射极对地电压。电压除以发射极电阻得到Ic,通过扫频仪扫频得到通频带,求出有载Q值。
R总=ρ*Q=1038×Q有
R出=RP×R总/(RP-R总)×(N2/N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Iceo对处于共发射极状态的三极管输出阻抗影响是比较大的,对处于共基极状态的三极管输出阻抗影响 ...

      猜测Icer会对三极管的输出阻抗产生影响。但影响究竟有多大,他跟Ic比,谁的影响更大,找不到相关资料,又没有较多的实验数据,没有数据支持,无法下结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硅管晶体管收音机》虽然你说问题多多,但他的中频放大电路的计算和设计要比面向工农兵联合设计 ...

上面第二个中周的2.5T实际是7.5T,熟悉中周参数的应该能判断出来,该书164页有正确数据。
还有一处不易发现的印刷错误是>140mH误为7140mH(160页)。
中放计算设计在4管机中介绍较多。

补充内容 (2024-4-25 11:22):
第一个中周的1.5圈是电感耦合双调谐的常用数据,不是单调谐中周。

补充内容 (2024-4-25 11:54):
上海产MTF-2-1电感耦合双调谐中周相同位置的圈数是1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硅管晶体管收音机》虽然你说问题多多,但他的中频放大电路的计算和设计要比面向工农兵联合设计 ...

该书的高频增益计算竟然采用Ro/Ri/β值的计算公式(音频增益计算方法),太初级了(出于意外的是本坛大佬也有这样计算的),本人在《全国联合设计总结》中没有发现过任何错误(印刷错误除外),70年出版那年买的,还是内部发行,断断续续看过不下百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輸出阻抗是交流參數,所謂内阻就是這個輸出器件的信號源内阻。

輸出阻抗就是信號源内阻,不是负载阻抗,先搞明白概念。

网友:
不太同意所謂Iceo對輸出阻抗會有影響的説法,這確實是包含在Ic中的直流成分,對阻抗本質上不構成影響。若懷疑有影響,建議通過實驗拿出依據來,這樣比較合理。

關於Iceo說點題外話。實際上基極懸空測得的電流是Icet,下標t表示total即縂電流,理想的成分是Icet=Iceo+Ib*hfe。

我對手頭的幾個鍺管作了測試,大體符合上述規律。測試過程是:1)基極懸空測得Icet;2)測Icbo;3)基-射短接測得Icer即r=0時的Iceo;4)hfe=(Icet-Iceo)/Ib。

回到Ic的問題。晶體管上下偏流電阻的作用,在通常情況下,下偏流電阻用來旁路Icbo,上偏流電阻用來提供晶體管正常工作所需的Ib,在基極中這兩個電流方向相反,Icbo不會通過hfe影響Ic,此時真正的Iceo在整個Ic中占比很小,而Ic本身只受基極信號調製而變化,這個時候才產生所謂“阻抗”,因爲阻抗在交流信號激勵下才有意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于三极管Iceo对中周Q值影响有多大,我没有找到相关资料,若坛友有相关资料,发出来给大家分享一 ...

有了能读取数据的输出曲线,还要舍近就远模拟计算干什么?
根据定义,输出曲线斜率的倒数即内阻(输出阻抗)。24楼下图3AG1C的最上面那条输出曲线,Rs=(4.8-0.8)V/(1.15-1.09)ma≈66.67K,这就是Ic≈1.1ma时的内阻(输出阻抗)。下部第一条输出曲线与X轴基本平行,说明该管Iceo很小。Iceo与Ic不同,Ic受Vce影响很小,Iceo与Vce基本成正比。
可以将上面那只输出阻抗10.29K的3AG1C上示波器,看看输出特性曲线是否符合上述结论。
用模拟电路测量计算高频电路误差很大。除了Iceo对输出阻抗有影响,中频变压器的插入损耗、耦合度、极间电容对反射阻抗影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片中,确定是C1815?1815的箭头方向不对吧?

   图中的C1815实际实用的是A1015,谢谢坛友的校对。

楼主:
二、电路设计方案
     1、电路图
   设计思路:
     关于中周空载Q值的测量,必须设计较高的高阻输出和高阻输入电路探头,才能较准确的测出空载Q值。
中周配振电容采用330p,中频选取465KHz,波阻约1K,假设中周空载Q值为100,他的并联等效阻抗约100K,他的输入电路采用共发—共基电路,尽量的使用小电流,此电路的输出阻抗能够达到500K,经中周抽头变换可达2M,中周的次级输出采用场管探头,次级匝数较少,所以次级阻抗对中周的空载Q值的影响可以忽略。
    测量三极管输入输出阻抗时,通过小开关转换。
   2、附件电路PCB板设计
   三、电路板的制作
   1、打印PCB
    2、热转印
  3、焊接元件
4、添加一个外壳

楼主:
三、实际测量实验
       1、输出阻抗测量
     两只硅管的输出阻抗
     测量9018在Ic=0.43mA时,输出阻抗为83.8KΩ。
     测量3DG6B在Ic=0.42mA时,输出阻抗为31.5KΩ。
测量输出阻抗总装置(图18).jpg

楼主:
三只锗管的输出阻抗
   测量3AG1E在Ic=0.44mA时,输出阻抗为50.5KΩ。
   测量另一只3AG1E在Ic=0.42mA时,输出阻抗为47.6KΩ。
    测量3AG1C在Ic=0.41mA时,输出阻抗为10.3KΩ。

网友:
先生的大作让人佩服,我平时也仅仅玩一下直流参数,得向您学习啊。

网友:
太高深了,不懂这些理论。先点赞吧!只有关注结果啦。几个锗管的阻抗都不一样。除了工作电流有影响外,放大倍数有影响没有?

网友E:
另外,再问常老师一个问题,根据这个测试,中放究竟是用锗管好还是硅管好一些?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另外,再问常老师一个问题,根据这个测试,中放究竟是用锗管好还是硅管好一些?先谢谢了!

鍺、硅不論,關注輸出電阻越大的就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再问常老师一个问题,根据这个测试,中放究竟是用锗管好还是硅管好一些?先谢谢了!

    单从输出阻抗的大小的参数来说,对于中放电路的影响与是锗管还是硅管无关。在中放电路中,不同的输出阻抗和输入阻抗,是可以通过改变中周的匝数比,达到最佳的传输效率,希望输出阻抗越大越好。关于三极管的输出阻抗随三极管的工作电压和Ic电流的变化而变化,但找不到简单的变化关系相关公式。

网友:
谢谢常老师的解答!看来工作电流在0.5am-0.6am之间,工作电压6伏到8伏比较好。

网友:
懂电路,懂电脑,问题是模拟一块吃的透!佩服佩服!

网友:
重复,自行删除!

网友:
RP应该是空载谐振阻抗,即波阻xQo
如果输出阻抗仅几十K甚至几K ,就不符合高频电路负载阻抗应该向下失配的理论了。
曾见过锗高频管说明书goe仅数μS的例子。

网友:
学习了!佩服佩服!

网友D:
图片中,确定是C1815?1815的箭头方向不对吧?

楼主:
2、输入阻抗的测量
  (1)9018在Ic=0.36mA时,输入阻抗是6.87KΩ
    (2) 3DG6B在Ic=0.36mA时,输入阻抗是4.78KΩ

网友E:
常老师:早上好!问一下,同型号的不同管子,在同电流的情况下,差别大不大?

网友:
精确到每个元件性能,这个才是科学素养。

网友:
3AG1E和3AG1C输出阻抗差别这么大主要是受集电结电容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常老师:早上好!问一下,同型号的不同管子,在同电流的情况下,差别大不大?

      三极管的离散性的大小,要看是什么年代生产的,现在生产的三极管,离散性较小了,同一型号的三极管各项参数较接近,但也有差异。早年生产的三极管,即使是同一型号,参数也有较大的差异,如过去的锗管3AG1D标有“绿”点的三极管,放大倍数是给定的是一个区间,有些参数给出的是小于等于或大于等于。
     至于差别大不大,只能相对比较。

楼主:
      关于三极管的输出阻抗,共发电路输出阻抗在几千欧至几十千欧,共基电路输出阻抗在几十千欧至几百千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只锗管的输出阻抗
   测量3AG1E在Ic=0.44mA时,输出阻抗为50.5KΩ。
   测量另一只3AG1E在Ic=0.42mA时 ...

“测量3AG1C在Ic=0.41mA时,输出阻抗为10.3KΩ”,认为是Iceo影响所致,这个阻抗值已经极大限制了Q值。
Iceo对应的阻抗完全可能小于输出阻抗,如何排除Iceo对输出阻抗测量值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3AG1C在Ic=0.41mA时,输出阻抗为10.3KΩ”,认为是Iceo影响所致,这个阻抗值已经极大限制了Q值。 ...

     对于三极管Iceo对中周Q值影响有多大,我没有找到相关资料,若坛友有相关资料,发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个人感觉Iceo是直流,三极管的静态电流Ic也是直流,若Iceo对中周Q值影响很大,那么Ic对中周Q值影响应该更大才对,必定Iceo远小于Ic的0.41mA。实际电路中的Icer要比Iceo小很多。
      特意测试了9018和3AG1C的输出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3AG1C在Ic=0.41mA时,输出阻抗为10.3KΩ”,认为是Iceo影响所致,这个阻抗值已经极大限制了Q值。 ...

    测量了两只管子的穿透电流:
     3AG1C在6伏电源下Iceo由5mA上升,将基极和发射极连一只5.6K电阻,Icer=0.1mA
     3AG1E在6伏电源下Iceo由0.5mA上升到1mA,将基极和发射极连一只5.6K电阻,Icer=0.005mA,5uA。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量了两只管子的穿透电流:
     3AG1C在6伏电源下Iceo由5mA上升,将基极和发射极连一只5.6K电阻, ...

实际电路不是仅基极对地接5.6K电阻,还有上偏置电阻,Ic介于Icer和Iceo之间,更接近Iceo。
Iceo=5ma的管子已经没有测试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了能读取数据的输出曲线,还要舍近就远模拟计算干什么?
根据定义,输出曲线斜率的倒数即内阻(输出阻 ...

    我的理解是由三极管输出曲线求出来的输出阻抗跟高频使用条件下的输出阻抗并不相等,若是相等的话,官方就没有必要给出在指定频率下的goe曲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了能读取数据的输出曲线,还要舍近就远模拟计算干什么?
根据定义,输出曲线斜率的倒数即内阻(输出阻 ...

      对于这个电路的测量阻抗误差虽然很大,但不能否认对于业余爱好者有实用价值,必定能够得出每个三极管在给定的电流条件下,得到了对中周有载Q的影响。至于你说的中周的损耗、耦合度等影响因数,必定是在测量不同的管子时,使用的是同一个中周,难道中周自身的损耗,耦合度要随测量的三极管的不同而变?
     通过有载Q值计算出来的误差可能很大,必定有测量数据提供参考和比较,总不能把两只三极管输出阻抗大的给测小了吧?能够比较出两只三极管的那个输出输入阻抗大,对我的需要来讲就有实用价值,总比不知道那个大那个小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