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的气隙法

楼主(2024-04-23):
找一破报纸撕巴撕巴垫上五层,通上额定直流抽出插入破报纸测得电感量最大,与期望值比较小了就扔了大了装壳才能用。

网友A:
毫无疑问不垫纸电感量最大,随着纸的厚度增加,电感逐步减少。

网友B:
找一破报纸,撕巴撕巴,垫上五层,通上额定直流,抽出、插入破报纸,测(得)电感量(最大),与期望值比较,小了就扔了,大了装壳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破报纸,撕巴撕巴,垫上五层,通上额定直流,抽出、插入破报纸,测(得)电感量(最大),与期望值比较 ...

俺要是讲慢了就开始结巴了。所以俺都连着快讲了。

楼主:
挠~不加直流似乎是那样的。加上直流好像不是那样的。

网友C:
現在哪裏找破報紙去?手頭最方便的還是餐巾紙,俺墊巴墊巴到0.6mm就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毫无疑问不垫纸电感量最大,随着纸的厚度增加,电感逐步减少。

俺的經驗是帶上純阻負載,紙墊到一定厚度電感量最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俺要是讲慢了就开始结巴了。所以俺都连着快讲了。

元老,俗话说得好啊,饭要一口一口吃,话要一句一句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老,俗话说得好啊,饭要一口一口吃,话要一句一句讲嘛

连着快说说明水平高不是。哈哈哈哈~

网友D:
我看了半天不明白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了半天不明白啥意思!

看吧~俺说俺水平高嘛别人都没听懂。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現在哪裏找破報紙去?手頭最方便的還是餐巾紙,俺墊巴墊巴到0.6mm就妥。

L大找几张30年代的老报纸还不轻松~撕巴撕巴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L大找几张30年代的老报纸还不轻松~撕巴撕巴就行了。

俺連二十一世紀的報紙都沒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連二十一世紀的報紙都沒有啊!

哼~不可能。想当年俺这还在刨地时上海报童就漫天的卖报纸了。

网友:
报纸要涨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哼~不可能。想当年俺这还在刨地时上海报童就漫天的卖报纸了。

那時的報童都入土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毫无疑问不垫纸电感量最大,随着纸的厚度增加,电感逐步减少。

不考虑磁饱和的情况下,气隙越小越好。一旦饱和,电感立马减小。

网友E:
普通电感表能测带直流的电感吗?

网友:
学习了:
我的方法是,直接接到整流后的电路里。加到额定负载。调气隙,使纹波最小,或者使扼流圈上的交流压降最大。
当然和LZ一个路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普通电感表能测带直流的电感吗?

我上次看到的好像是通过电容与直流隔离开,然后通交流电,用伏安法测电感。

网友:
对于一个指定电路的甲类输出变压器,怎样使气隙最合理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气隙过大则电感量变小,低频变差,气隙过小则输出出现畸变,我想到个思路,但还不成熟,待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