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管调频立体声收音机(可改)

楼主(2024-04-23):
把图中两代替变容管的三极管去掉改电容调谐。

楼主:
该机前面是个锁相调频接收机,后面是个立体声解码器。

网友A:
不错,空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空了试试

祝你成功,给你加油!!!。

网友B:
苏联的FM立体声广播制式,好像不是与我们一样的吧,我们是导频制,
这个电路没有付载波恢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苏联的FM立体声广播制式,好像不是与我们一样的吧,我们是导频制,
这个电路没有付载波恢复电路。

苏联的调频广播只是发射接收频率不同吧!还有日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