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身体抱恙,三甲中医 和 街道卫生院中医 ?

楼主(2024-04-23):
最近身体抱恙, 想去看看中医调理下。
附近有本市三甲综合性中医院 和 街道卫生院,距离都不远,都有中医科大夫坐诊。
比较犹豫是去哪家诊疗,三甲诊费,药费贵, 卫生院便宜多了。
纠结,纠结,纠结。。。。。。。。。。。。

网友:
很简单,大病大医院,小病小医院。

网友:
有病治病,没病就好吃好喝多锻炼。
调理个人还不简单,有多少钱都能给你调理的一分不剩

网友:
中医不是水平越牛的,呆的地方越偏僻吗?最厉害的应该在深山老林里

所以,相对来说街道卫生院中医水平 > 三甲医院中医。

网友:
老中医一般都是擅长解决疑难杂症或者不孕不育之类的问题

网友:
1,先总结情况,想好科室,找到对应的科室跟医生说清楚,然后让医生根据情况进一步诊断,针对性治疗。
2,在完成第一条,并且没看出什么大毛病的情况下,再考虑楼主的选择,这样,顶多损失点智商税,不至于耽误事,那或许是要命的。

网友:
如果还是中医能调理的,应该就不是什么大病。前面有坛友说了,大病大医院,小病小医院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现在大医院挂号太难了,提前一周就挂完号了,定时抢下周的还要看人品

网友A:
最近体检,心电图检测说是主动脉硬化,我怀疑这东西准吗?想去本地中心医院看看又想去上海市区中山医院

网友:
看病别考虑钱多钱少!

网友:
这个不是大医院或者卫生所的问题,是经验的问题,建议在你们当地老年人圈子里咨询一下,看哪位中医医术好,还不宰人,药房坐诊的有医术,但是90%宰人。去大医院也有中医馆,这些名中医也比较靠谱,科室就不要跑了,科室主要是具体看病,上来就是中西医结合,现在的中医就是被这帮人掘墓了。还有就是除非天资很高的,一般都中医都是大器完成,岁数大点的靠谱。
我们这边中医院有治未病的专门部门,这种就是侧重调理了。

网友:
赞同6#一说:先到三甲专家查一下;根据具体情况再定。毕竟生命第一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体检,心电图检测说是主动脉硬化,我怀疑这东西准吗?想去本地中心医院看看又想去上海市区中山医院

这种心电图能查出一些现象,尽快到医院做较全面的检查,查出来了还是以中医为主,慢性病中医靠谱。糖尿病早期医生告诉你不用管,吃降糖药控制血糖就行,等拖到四期了,肾脏纤维化了,肾功能衰退了,好,介入对并发症进行治疗了,开始透析了。轻微的肾结石也告诉你不用管,等到肾结石大了,碎石。不死都要把你拖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心电图能查出一些现象,尽快到医院做较全面的检查,查出来了还是以中医为主,慢性病中医靠谱。糖尿病 ...

下午打算去本地中心医院拍个CT看看,主要本地医院医生没本事,先给你来一大波检查,市区大医院挂号太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体检,心电图检测说是主动脉硬化,我怀疑这东西准吗?想去本地中心医院看看又想去上海市区中山医院

看心脏要先做CT,结果不好在做造影,心电图不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