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气灶减压阀

楼主(2024-04-23):
家里液化气没了,让充气的上门收瓶子,师傅上门拆气瓶的时候把减压阀旋紧的转轮给拧爆了,还划伤了手,转轮不是金属的,象是硬塑料一类的材质,之后送了一个拆旧的先锋0.6减压阀给我暂时使用,不过燃气灶点火后,火力比我25年前就是1999年买的东鼎0.6减压阀火力足足少了五分之二,开最大火也不能爆炒了,后来了解到, 新国标的减压阀只能配新国标的燃气灶,我的燃气灶用了也有十年八年了,属于旧国标的燃气灶,这种灶如果用近几年生产的0.6减压阀会遇到火力变小的问题,原因就是燃气灶的点火开关附近的燃气出气孔新旧国标是不一样的,或许新国标出气孔更大了,虽然25年前买的东鼎减压阀也标注0.6,也就是每小时最大流量0.6立方流量,这个0.6是配合旧国标的燃气灶出气孔才达到的,就是说出气压力可能会高一点,以弥补燃气灶出气孔偏小的出气量。新国标燃气灶就要买新国标0.6减压阀,否则火力就太得吓人了,我估计要网购一个1.2的减压阀才能正常爆炒了。

网友A:
楼上说的对,黑色胶盖里面一字槽可以调节,也可以把里面的弹簧取出拉长些再装回去,不过还是调节一字槽好些。

网友B:
这种门阀上面黑色部分可以拿下来,用一字螺丝刀拧几卷火就大了,我30年前改过进气量的

网友:
这个是反丝的,师傅不应该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门阀上面黑色部分可以拿下来,用一字螺丝刀拧几卷火就大了,我30年前改过进气量的

真的假的,可以这样操作?

网友B:
真的是不会骗你,但最好是打着火后拧会看到燃气灶火旺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是不会骗你,但最好是打着火后拧会看到燃气灶火旺了点

刚才拆开正反转都调过了,无论怎么调一点作用也没有

网友:
液化气减压阀新国标 头一次听说!

网友:
你拧了几卷了

网友:
好象要3,4卷才行吧

楼主:
好多圈,拧了不止四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黑色胶盖里面一字槽可以调节,也可以把里面的弹簧取出拉长些再装回去,不过还是调节一字槽好些 ...

弹簧拉长一些是啥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弹簧拉长一些是啥原理?

使弹簧压力变大,从而使出口气压变大。
不过还是不要随便动为好,事关安全问题,一旦出事的话,个人全责 。

网友:
就是把皮碗进气量增加点呀

网友:
反作用式调压阀。调整弹簧力只能改变出口压力,不能改变气体流量,还是流量阀口截面小了。况且出口压力是在静止状态下产生,有流量压力自然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