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754音量键最小声音还是太大怎么办?

楼主(2024-04-23):
手里一个红灯754,音量键开到最小,声音还是很大,各级静态电流都正常,应该怎么办

网友:
检查一下音量电位器接地端。

网友:
音量电位器最小音量的时候不能到零吧,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音量电位器的接地端连接铆钉与圆形电阻片接触不良。一般再铆一下即可。我曾经试过导电膏,不理想

网友B:
音量电位器 坏了 或 接地端 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音量电位器的接地端连接铆钉与圆形电阻片接触不良。一般再铆一下即可。我曾经试过导电膏,不理想

有种银导电胶好用,我用它修复过遥控器橡胶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量电位器 坏了 或 接地端 断了

果然是音量键接地端断了,重新接地就好了

网友:
不少老机子开关电位器拧到最小阻值都有不小的底数,最小位置时声音也关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