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台达48-56A电源遇到以调的问题,电压可节,电流小,变压器发热严重

楼主(2024-04-23):
           改这个电源遇到的问题,请教坛里老师这个是什么问题

带载时左边变压器温度正常,右边这个变压器发热严重,只能带10A以下

带载时左边变压器温度正常,右边这个变压器发热严重,只能带10A以下

电压调低正常

电压调低正常

电压调高正常

电压调高正常

带载小变压器发热

带载小变压器发热

楼主:
有改过这个电源的老师碰到过这种故障的吗

楼主:
怎么没有哪位师傅碰到过吗

网友A:
我是不懂,自己猜的,把正品电源改造这么大范围调压不是改几个电阻就行。很可能是把原本并联工作的两变压器次级改成串联,电阻变成原来的4倍,同电流下发热变4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不懂,自己猜的,把正品电源改造这么大范围调压不是改几个电阻就行。很可能是把原本并联工作的两变压器 ...

不是这样的,我改好一个,可以正常工作变压器不发热,电流也可以20A以上。就是这种电源是贴片,眼神不好,技术不到家。就是想问问有没有遇到过这样问题的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B:
请把电路图拿出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把电路图拿出来参考下

这个还真没有,只是参考其他网友改的简单的电阻电容,其它有问题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请教坛里的高手指点

网友C:
变压器发烫的原因,一是开关电源变压器里有轻微交流短路,与你改动电压太高,电压太高或者它的绝缘不够有关。二是你改动到了它的工作频率,频率过低的话,线圈也会过热。具体是怎样,光看你发的几张图片,无法判断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发烫的原因,一是开关电源变压器里有轻微交流短路,与你改动电压太高,电压太高或者它的绝缘不够有关 ...

谢谢回复,这几天折腾了几回,有点进展了,过几天上图

网友C:
贴片电路,不容易看清它,改动的时候接错线的概率吧^_^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片电路,不容易看清它,改动的时候接错线的概率吧^_^

谢谢提醒,很有可能,要仔细检查下

楼主:
这个本来已经好了,结果一个不小心把12V工作电源短路了下,悲剧了,现在是正常工作一会就亮红灯保护停机了。郁闷啊

网友D:
应该是没改好,你按照教程在仔细看看哪里没改对吧。我之前改的都挺成功。

网友:
改华为R4875吧,好改一点,或者改中兴ZXD2400v2.4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没改好,你按照教程在仔细看看哪里没改对吧。我之前改的都挺成功。

其实是好了的,开始上外壳时把风扇没有安装,12V电源短路了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没有安装外壳的时侯带负载电流电压都能调节,准备全部搞好上外壳时大意造成的现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