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12v转60v的逆变电路

楼主(2024-04-23):
求个12v转60v的逆变电路

网友:
这是想用于小电摩吗?

网友:
至少要给个电流吧

网友:
过去的汽车低音炮里面有一个升压电路,        里面刚好是12伏直流变双30多伏直流很容易组成60伏的直流,电流有5安以上。买一个炮芯不过十几元,只用一部分即可。试试。

网友A:
马家没有成品吗?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复,我主要用于直流电子管收音机上用

网友:
参考ON的TL494

网友:
DC/DC升压模块

网友:
一个三极管一个电阻一个变压器

网友B:
楼主想干嘛说说可行新,楼上的低音炮方案是成熟的推挽逆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复,我主要用于直流电子管收音机上用

本版链接

参考这个,原电路升得很高,需要有经验的高手调整一下匝数和电阻网络的取样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版链接

参考这个,原电路升得很高,需要有经验的高手调整一下匝数和电阻网络的取样比

谢谢老师,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家没有成品吗?

宝上的成品干扰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干嘛说说可行新,楼上的低音炮方案是成熟的推挽逆变

主要用于直流电子管收音机的甲电和乙电,要简单易行

网友:
既然是给收音机用的那么boost电路就不能用了,干扰太严重了,建议用royer oscillator,这是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