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独行NEC CD-903 碟机拆解

楼主(2024-04-23):
一台100伏CD机。出现声音时大时小。热机之后正常的现象。拿来维修。
拆开一看。发现这一台CD机跟平日常见的CD机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也可能是我自己少见多怪。发上来让群友观赏一下。

面板

面板

内部鸟瞰

内部鸟瞰

标铭

标铭

二排继电器

二排继电器

电容

电容

继电器板背面

继电器板背面

不知道是不是D/A

不知道是不是D/A

运放

运放

好像仪器用的零件

好像仪器用的零件

传说中的运放之皇

传说中的运放之皇

网友:
早期这种CD有很多  我以前改过一款广东省南海市的歌王牌的CD 内部有个电子管前级电路 声音更好听一些 用的是三个变压器分别供电 一个接伺服和电机部分 另一个接音频部分 还有一个给电子管部分供电  改成VCD 效果不错    碟片托盘有一套VU电平表  该机其他线路模仿安桥的CD

网友:
看着就是舒服。。

   这种好东西要好好收藏保管才行

网友:
这料堆得!

网友:
再好,机件老化了也是白搭!这种老机器没有设备没有维修备件就是个废柴。一般用用,新机器最好,哪怕指标稍微次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