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rp1250小机机居然这么棒

楼主(2024-04-24):
这个机器非常多见,后期型号也很多,很多爱好者都玩过,我就不拍外观图了

网上打理一台搭过来的赠品该机,这机器用的是六角镂空的可变电容,网上有人据说这个是空气电容,其实不是的,但这个电容品质很好,我一直觉得可变电容手感好才是一台小机让人想用下去的优点。这个可变是我用过手感阻尼相当舒服的,不输于空气。

然后两个中周,按理说属于比较简易的机器,但是灵敏度非常高,在打理时就感觉得到,接维修电源几乎无法正常接收,全是噪音,但换上电池,立马安静了。

这个小机的底噪之小让我意外,但是灵敏度收台之多,堪比某些大机,此外声音宏亮,采用的是台产扬声器。

希望玩过的机友讲讲这个便宜小机的独特之处和优缺点。

网友A:
还是多拍几张照片吧,我搜了X宝、百度,只搜到了1270.

网友B:
很常见的一种普及性袖珍机,属于国内代工型号。最能吸引人的,就是那六愣子双连,别的机子上还真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多拍几张照片吧,我搜了X宝、百度,只搜到了1270.

看看这里
Sanyo RP1250袖珍机音量喀啦声修理
【出自:矿石收音机论坛】

网友C:
这个型号的机型是香港造。

网友:
这个是国内大连组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型号的机型是香港造。

三洋小鸡海鲜市场还不少,去年差点入手一个
层主打印机该检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洋小鸡海鲜市场还不少,去年差点入手一个
层主打印机该检修了

打印机还行,只是拍照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常见的一种普及性袖珍机,属于国内代工型号。最能吸引人的,就是那六愣子双连,别的机子上还真没见过。

是的,我也说了是一个很常见的机型,现在二手也很容易找到

但是相比其它机器来说有两个特点

一是这个双连确实是手感不错,在无减速机构的小机中,手感首屈一指,这个双连是米苏米的,现在仍能买到配件,我也看到有坛友画的板上用这种,它的安装面有两个硬脚兼固定孔,需要画板时预留,所以不方便把普通机机换这个。

二是另外就是在检修过程中就发现它抗干扰很差,用维修电源有巨大噪声,靠近灯具也有干扰,但这个虽然是缺点,出现在老收音机上就代表它灵敏度高。果然按装好电池,拿到远离灯具的地方,安静得很,这个底噪安静让我印像深刻,同时又有高灵敏度,收台不少。

当然我说的只是针对这么简单结构的普及小机,中周只有两个,电路也很简单,磁棒也不长,所以才会发出来讨论,这个机器在简配的电路下,为什么能有不错的性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型号的机型是香港造。

前辈果然早有研究,此机确实性能还行,在这个简单电路之下有如此效果让人赞赏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果然早有研究,此机确实性能还行,在这个简单电路之下有如此效果让人赞赏

这个机光三洋就有好几种外型,线路都一样两级中放之间是阻容耦合。线路相同的还有声宝、索尼、松下…相比之下爱华的要强多了,两级中放是中周耦合。这个爱华也是国内北京录音机厂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果然早有研究,此机确实性能还行,在这个简单电路之下有如此效果让人赞赏

网友:
就外观而言,这个夏普相对而言还是漂亮,喜欢。

网友:
以前我在家电维修学校学习时,从学校门口的小商贩那里帮朋友买了一部,记不清是没喇叭还是喇叭坏了,后来从电子城买了个尺寸一样的喇叭换上。这款收音机虽然只有两只中周,但却有二级中放,中放增益还是比较高的,跟大多数国产袖珍收音机比灵敏度并没有显著优势,只能说中规中矩。如果要说这款收音机有什么优点,那么唯一的优点就是自身底噪小,调谐到无节目的频点时即使音量开大也不容易听到噪音,或许与该机使用不按常理出牌的共发射极振荡有关?不过,该机缺点不少,对供电电压适应范围窄,电池用旧一些灵敏度就显著降低(音量无法满足收听需要),没有一点低音,声音刺耳难听(音调不及同时期的国产袖珍收音机柔和),AGC控制效果不理想。

网友:
这个机子日本原产的话,不知道是不是坡莫合金变压器,如果是普通矽钢片的,这么小体积+小喇叭估计声音要尖刺;只要变压器再大一号+日本原产喇叭就会好多了:我有一个2管机,粗看变压器比这个大一倍左右,声音竟然一点也不刺耳。
我感觉我听过的袖珍机比较刺耳的就是咏梅(输出也是硅管推挽的),以前不觉得,现在年龄大了一刻也不能忍受。
这个RP1250如果换俩大体积的变压器、喇叭,找个木盒,估计声音会很不错的,阻容耦合两级中放选择性可能稍差,但在今天台少的情况下不是问题,相反通带稍宽,音质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