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朋友,也可以讨论下各种电流电压的数字表头,时代在进步

楼主(2024-04-24):
各种LED的电压,电流表头,便宜

各种LCD屏幕,OLED的屏幕表头

网友:
老板在哪儿发财?东北还是西边?宝号是------?

网友:
淘宝上有很多这中表头,对于要求不高的电压电流测量来说足够使用了

网友:
我体验了,发现小数点后2位基本上都能保证

网友:
用STM8一类的带ADC的单片机做的,理论上能做到千分之一精度,实际能做到百分之一。

网友:
习惯用指针表头   ,

网友:
这种数字表头,看不出哪里出的,不敢说是三无,但也没有国家计量认证。准不准就听天由命啦,因此谁也不可能拿这当量具,最多就是个参考。

楼主:
其实表头越来越丰富。
库伦计,,,内阻仪,协议测试仪。。。。

网友:
淘宝上1块多的表头,要是stm8的话精度还行,差不多DT830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