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三头卡座故障

楼主(2024-04-24):
雅隹GX73插100v电压,显示屏不亮.主轴电机抖动,变压器各组有电压,应该从那下手,谢谢

网友A:
到各组的电压先查查,PS也是个嘴炮王者

网友B:
这个机器可能插过220V

网友C:
"显示屏不亮.主轴电机抖动"   估计是电源故障居多

网友D:
电源问题居多,测一下显示屏那排引脚两边是灯丝电压应该是交流4V左右。屏负压-24V左右,也可以测一下信号放大±10V(如运放的供电),无刷电机驱动±14V,CPU +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各组的电压先查查,PS也是个嘴炮王者

非常感谢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屏不亮.主轴电机抖动"   估计是电源故障居多

非常感谢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问题居多,测一下显示屏那排引脚两边是灯丝电压应该是交流4V左右。屏负压-24V左右,也可以测一下信号放 ...

非常感谢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可能插过220V

没有的,己前加了220v/100v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要确认是100V的机器

看表述像是电源低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
这种老机器CPU的电压就是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