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收音机塑料机壳缺损怎样修复

楼主(2024-04-24):
如图的收音机后盖拉杆天线部分受损,用什么材料修复?第二张图片是没受损的照片。用黑色环氧树脂AB胶固化后打磨效果好,还是用黑色塑料加热融化,冷却后打磨效果好?

网友:
试试看:用铝带在外围粘成型模,内灌注AB胶+石墨铅粉混凝土,石墨铅粉可采用碳电池芯研磨成细粉与AB胶拌合在一起注入模内,凝结后打磨抛光。

网友:
黑色的AB胶不好找,可用常见AB胶加点激光打印机的黑色硒粉

网友:
塑料不好操作,还是用胶吧。这种一般可以用点塑钢泥或者环氧补土填充,然后打磨上色比较好。

网友A:
如果机壳是塑料的而不是树脂的话,先用溶剂(如氯仿)滴入裂缝处,待干燥达成最大强度后,其余缺失的部分可用双组分树脂胶调色后补齐,达到最大强度后打磨

网友:
记得本坛有位大师修复万用表壳用的是502+碳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机壳是塑料的而不是树脂的话,先用溶剂(如氯仿)滴入裂缝处,待干燥达成最大强度后,其余缺失的部分可 ...

裂缝已经滴入502胶粘好了,缺肉部分用双组份树脂胶,是不是环氧树脂ab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裂缝已经滴入502胶粘好了,缺肉部分用双组份树脂胶,是不是环氧树脂ab胶?

假设我自己修:
原料:哥俩好之类的1:1的AB胶。喷墨打印机的墨粉一点点(可惜没有深蓝的墨粉)。
步骤1:先用透明胶带沿损坏的垂直外表面贴起来,顶部不贴,当个临时模子。相当于铸铁倒铁水。
2. AB胶1:1加适量墨粉快速调匀,形成可以流动但也有点粘度的胶。
3.用小棒子或小平口起子之类把胶弄进刚刚胶带围住的破损处,胶稍微比其它正常平面高1毫米。
4.这个时候差不多等3-5分钟,哥俩好就凝固了,但硬度不高。撕掉胶带,用美工刀,雕刻刀粗略修一下表面。
5.第二天完全凝固后仔细雕刻打磨。
6.除了原来就是全黑的,其它肯定有色差,最好找到类似原来颜色喷罐漆喷一下。

补充:你这个背面最好用橡皮泥之类堵一下,防止刚刚开始漏掉。没有橡皮泥,用个面团也行

网友C:
用原来塑料壳一样的材料,剪成碎块用氯仿适量浸泡一天就能形成浓稠的塑料浆。通风处用塑料浆堆上,不要一下子堆太厚,干燥透了就跟原来机壳融为一体,然后修补打磨,,,,,

网友:
嗯,就是用氯仿稀释黑色有机塑料,填补,修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设我自己修:
原料:哥俩好之类的1:1的AB胶。喷墨打印机的墨粉一点点(可惜没有深蓝的墨粉)。
步 ...

谢谢您打字这么多详细指导。

楼主:
买了黑色环氧树脂AB胶,准备在内外两侧贴上胶带后,注入浓稠型5分钟快干环氧树脂,干燥后用美工刀整形、细砂纸打磨,细针刺上麻点。修复后上图给大家汇报。由于没有氯仿,无法采取溶解黑塑料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裂缝已经滴入502胶粘好了,缺肉部分用双组份树脂胶,是不是环氧树脂ab胶?

裂缝处最好不要用502胶,模型胶水的溜缝胶最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原来塑料壳一样的材料,剪成碎块用氯仿适量浸泡一天就能形成浓稠的塑料浆。通风处用塑料浆堆上,不要一下 ...

用过广告字用三氯甲烷做胶水粘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买了黑色环氧树脂AB胶,准备在内外两侧贴上胶带后,注入浓稠型5分钟快干环氧树脂,干燥后用美工刀整形、细 ...

氯仿属于管制化工产品,买不到了,我经化工店老板介绍说二氯甲烷也可以代用就买了一瓶,效果很好的。粘接亚克力与氯仿没有什么区别,用聚苯乙烯塑料碎片溶解后浸渍中波天线线圈的里兹线也很好,从前正规厂家是用氯仿聚苯乙烯溶液浸渍线圈的,高频损耗很低,但分布电容稍高点这是没办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氯仿属于管制化工产品,买不到了,我经化工店老板介绍说二氯甲烷也可以代用就买了一瓶,效果很好的。粘接 ...

是的,这很麻烦。我多年帮助有关部门搞这方面工作,提供技术支持。他们很多时候咋说呢,该管细反而粗犷,氯仿属于二类管理自然严格一些,甚至盐酸硫酸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搞得也很严谨,没办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这很麻烦。我多年帮助有关部门搞这方面工作,提供技术支持。他们很多时候咋说呢,该管细反而粗犷, ...

还有丙酮。以前使用频繁,清洗电路板比酒精好多了,丙酮粘接有些塑料也很好,关键的没什么毒性。现在都买不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有丙酮。以前使用频繁,清洗电路板比酒精好多了,丙酮粘接有些塑料也很好,关键的没什么毒性。现在都买 ...

使用丙酮要在空气流通处,有挥发性毒气,易燃易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氯仿属于管制化工产品,买不到了,我经化工店老板介绍说二氯甲烷也可以代用就买了一瓶,效果很好的。粘接 ...

不要说丙酮、氯仿管制了,一般老百姓买不到,现在街道查安全,连我们擦拭表面用的少量分析纯酒精都管,为此十几二十瓶,督促我买了像保险柜的防爆箱,还有要接地、排风,安迪个娘哎。还要建立台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说丙酮、氯仿管制了,一般老百姓买不到,现在街道查安全,连我们擦拭表面用的少量分析纯酒精都管,为 ...

应了那句老话了“都是为了你好”,这几天我找到提纯酒精的方法了,用个啤酒瓶子引出一根管子,酒瓶子隔水加热就可以获得蒸馏酒精,浓度在88%左右。这样可以将用过的酒精提纯后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使用丙酮要在空气流通处,有挥发性毒气,易燃易爆。

谢谢提醒,从前用都是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使用,将大瓶里的倒小瓶子里用,以免有意外。

楼主:
昨晚用黑色环氧树脂AB胶修补机壳缺肉,胶不容易挤出来,挤出后很快就半固化,没有完全灌满缺损部位,固化后有弹性,就像牛筋一样不好精细打磨,再加上手艺较差,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
这是修补前的样子:
修补后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