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收音机上的中周磁帽转不动怎么办

楼主(2024-04-24):
老收音机上的磁帽都卡死了,用无感螺丝根本转不动,都换成新的吧,有点可惜,应该怎么办?

网友:
用电吹风吹热

网友:
把底座拆下来,然后拿出外壳里面固定磁帽的塑料件连带磁帽,然后放酒精中浸泡一下

网友:
用电烙铁头,接触代调的磁帽,加热5~10秒钟,就可方便旋动磁帽,加热要掌握尺度。避免伤害到尼龙骨架

网友A:
最稳妥的是用吸锡线将中周取下,然后用薄口小起子扩松屏蔽罩,从顶部慢慢顶出内芯来,取下塑料罩,清理槽路,一般就能取下磁芯。硬来基本不行。当然有同型号新磁帽的话,可以将旧的捣碎替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稳妥的是用吸锡线将中周取下,然后用薄口小起子扩松屏蔽罩,从顶部慢慢顶出内芯来,取下塑料罩,清理槽路 ...

其实我也在想换掉磁帽的办法,只要是中波的磁帽都是通用吗,可以互换吧

网友:
加热吧,把握好时间,可以转动后就一直反复转,直到磁帽冷却为止。在还热的时候停下来,可能会出现冷后又转不动的情况。

网友:
分解,稍稍加热,旋下来磁帽,清洗丝扣上的脱落磁粉杂质,适当的抹上点润滑油就好了 。三十多年前我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在想换掉磁帽的办法,只要是中波的磁帽都是通用吗,可以互换吧

以前国产的同尺寸的基本是这样,调幅的都是MX***,能代用,我用上海的代替其他的可以。短波振荡线圈和调频的就和普通调幅收音机的不一样。

网友B:
把外壳是两个焊点用吸锡器清理干净、从后面“顶”出外壳。后面的事全部没有难度了......
假如没有吸锡器,烙铁加热、用圆珠笔管用力吹、也能把焊锡吹散。
总之、拆下外壳、取下尼龙架、处理磁帽粘结是最稳妥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外壳是两个焊点用吸锡器清理干净、从后面“顶”出外壳。后面的事全部没有难度了......
假如没有吸锡器, ...

感谢各位老师的回答,我试试看